[电脑] 维修一个逾辉-奇迹430电脑电源

楼主(2023-08-21):
都忘记在哪个地方来的电源了,应该是我弄的放后面太久忘记了,最近修电源有点着迷

还准备在闲鱼上试试水,差点买了想想买了又用不上,就停手了
这电源一看牌子就一般,提起来感觉下重量就知道大概质量的东西

简单清理一下,用鼓风机吹下,从孔洞看看散热片,哎。练练手吧

拆开清理一下风扇和PFC,结果测量PFC的两个点,直接在PCB上短路的,那这个PFC肯定是一条导线
还有个功能就是配重了

看看内部全貌,电源接入处能省的元件一个都不会多

这个电容标的很奇怪,很少见这样的标注  330uf 200wv
一般看打的标注为330uf 200V

粗略看了一下没什么大的问题,保险完好,300V正常,拔掉电源后300V下降也快
应该是保护了,检测待机5V没有输出
直接怀疑,待机5V的整流二极管,一下就中奖了,接近0欧

取下来测量,问题解决

型号1N5822  手里没有,找到一个1N5408的型号准备代换,网上查了一下说不行
那就买吧,直接买了常用的二极管包有5-6种型号100只,不到10元

等了三天,它来了

对比一下,感觉现在买的元件质量比不上以前的

换掉后直接测试,正常

完美修复,这也算捡漏吧。放着备用,过两天去把我的航嘉换回来,再差也比这个强

修航嘉把我搞服气没搞好,感觉快好了结果灯泡亮了,放弃了
给自己点个赞

网友:
维修小能手,厉害了,一下子就找到问题。

网友:
这电源不好,不过技术好

网友A:
假PFC上面的250G是重量的意思吗

网友:
厉害呀,精准命中目标。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撑死200w,赶紧换掉为好。

网友:
高手,直接命中目标,家里有个电源,准备练手

网友B:
还是长城航嘉等品牌电源好,虽然有的会虚标,但至少硬件不会造假

网友:
这个山货就当是练手吧,不要自己用 …… 质量太差,用着心里发慌的

网友C:
PFC那个线圈看着有点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PFC上面的250G是重量的意思吗

图片忘记插入了,到最后了,我都没看它,这个估计是250g的意思吧,配重给个重量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C那个线圈看着有点平

导线一端进去,一端出来,没什么含量所以“平”

网友:
楼主还是经验丰富

网友:
歪电源最好不用,免生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长城航嘉等品牌电源好,虽然有的会虚标,但至少硬件不会造假

上次电源坏了好几个去买了300W的航嘉,相比以前也缩水了,重量轻了,散热片相对薄一些了

网友:
一下子精准命中目标

网友:
看到名字就凉凉了,讲究应急备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PFC上面的250G是重量的意思吗

对,配重半斤,也算良心了,没弄个水泥块子进去

网友:
看着EMI约等于无就知道不修好过修

网友:
诊断到位,妙手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