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没有想到这块老表精度这么高

楼主(2023-08-21):
手头有块老钳表,发现有测温度功能,多多上花了12元,购入测温度探头。今天测试了一下温度。没有想到精度这么高。和水银温度计对比。温度相差不到0.3度。

网友A:
热电偶温度计本来精度就高,你这个很精确了

网友:
这俩都26.4,挺精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温度计本来精度就高,你这个很精确了

热电偶探头小,耐高温,测温方便,响应速度快
不过说到测量准确度,总体还是PT100、PT1000之类的铂电阻温度计容易做到高精度
热电偶测温度,差2-3度不少见
铂电阻,低等级的探头都能做到0.3度

网友:
平常容易获取的温度参考:
35-42℃可用水银体温计在热水中对比。
纯净水冰水混合物0℃。
海平面附近可以烧开水获得100℃,海拔高度每升高 300 米,沸点温度大约要下降 1℃。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K探头热电偶温度计TM-902C,测试很不稳定,有的温度与小米温度计差不多,有的温度差1.5℃。
测试冰水混合物,0.1℃。过半年测试冰水混合物,-2.6℃!
后来收了几个K探头热电偶温度计,其中一个版本的胜利DM6801A,可以通过调电位器校准,校准后测试各温度的精度还不错,就一直在用。
为了对比,又买了根PT1000 A级铂电阻探头,用3478A台式万用表30KΩ档测试(3478A在3KΩ档测试电流有1mA,超出这根PT1000允许的测试电流,会测不准,所以用30KΩ档测试)

网友:
看起来很准

楼主:
优利德温度计也很准

网友:
这个表多了不好,假如只有一个的话,就很准了

网友:
确实够准的小数点后都一样

网友:
老钳表测温准

是不是不务正业

网友:
可能带低温补偿

网友:
和我的钳表同一型号,有空也试下

网友:
热电偶精度在2-5度都是正常的

网友:
手头有块老钳表,发现有测温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