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次diy重制电热切割器

楼主(2023-08-21):
之前临时做了个简易的电热切割器,太过于简陋。今天用绝缘板、铝排,等等重新制作,绝缘板作为工作台面,上半部分由两个厚铝排拼接而成。电热丝上半部分固定由一个黄铜螺丝加上弹簧组成,固定螺丝的孔无螺纹,使得螺丝能够自由移动。绝缘板下半部分由两部分组成,发热丝固定铝排即起到固定作用,又充当其中之一的导线。下半部分固定发热丝的铜螺丝拧在含有螺纹的孔内,这样可以上下调节。另一部分即起到固定上半部分铝排的作用,又起到另一导线的作用。供电由可调的开关电源供电,这样功率大小可调工作中的状态。13v25w试切割换成0.35毫米电热丝后,电压9伏左右,功率41w切割顺畅切割塑料试试换下来的短螺丝和弹簧,长螺丝和弹簧,用手按住螺丝更换发热丝,也可用侧面螺丝进行固定,就不用手按了。工作状态。

网友A:
竖着的那根铝排沿长轴旋转90度是不是对整体结构稳定性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着的那根铝排沿长轴旋转90度是不是对整体结构稳定性好一些

没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竖着的那根铝排沿长轴旋转90度是不是对整体结构稳定性好一些

同问...

-----------------------

网友B:
是不是丝锥断在了孔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竖着的那根铝排沿长轴旋转90度是不是对整体结构稳定性好一些

受力不大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上是说把底下那条改成竖向跟上面弯弓部分同向吧

网友C: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这样立柱受力会更稳一点

网友:
带一个平台
加刻度和可调靠山更方便。

网友D:
切塑料板用吗?

网友:
倒是实际使用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塑料板用吗?

是的,用锯片到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丝锥断在了孔里了。

那个丝锥无所谓,改在侧面打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这样立柱受力会更稳一点

所受的力没多大,铝排很粗壮

网友:
加一个可调定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着的那根铝排沿长轴旋转90度是不是对整体结构稳定性好一些

铝排5mm厚足够用,竖着不好攻丝

网友E:
亚克力板可以用这个吗

网友:
切文字还是做航模?

网友:
电热丝要用多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克力板可以用这个吗

可以,我切的是pc板比亚克力温度高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