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已解决)拆个T5 LED灯管,故障疑问

楼主(2023-08-21):
闲鱼买的灯管,本打算换灯珠,换之前原灯板通电没问题,手残换好灯珠后,灯板不亮,又找了个同款原灯板,通电灯板开始闪烁。驱动看住也简单,万用表量了量电容,容量也够,电路小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求高手解答。

(已解决,换了驱动好了。)

杂牌灯管

4W功率

原灯板垃圾灯珠。

网友:
换电容试试

楼主:
用这电容可以吗?手头只有这种,容量小不少啊

网友:
阻容限流供电,最俭省的结构,这也太山寨了吧…… 自己用还是买个品牌货

网友:
灯珠有问题就闪的

网友:
建议都换了,用12v低压灯板,配10到20瓦隔离恒流驱动,1组灯珠故障不影响其它,避免整组突然熄灭。

网友:
原本的灯珠,单个点亮电压是多少?新换的灯珠单个电压测试过没?

网友:
这阻容降压的,量一下分压电容和LED的电压看下,看是不是电容容量变小导致分压太多

网友:
确实垃圾啊,最起码也要恒流

网友:
根据灯珠计算好的驱动,你改了就不行

网友A:
水平很高,灯珠换得一点痕迹都没有。每个灯珠都测一下亮不亮

网友:
估计是供电模块问题,灯体用铝合金怎么供电板就不能用好点呢,厂家也真是

网友:
万用表量了量电容,容量也够------既然能这么量,说明不是电路小白,就那么几个零件,挨个量量 不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参考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104-1-1.html  ,换电容!

网友:
还是买个品牌的靠谱

网友:
这个电容不行吧

网友:
灯珠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平很高,灯珠换得一点痕迹都没有。每个灯珠都测一下亮不亮

是啊,手工不错

网友:
某一个坏了应该

网友:
直接换恒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