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款牧田第三方电池保护板有过放电保护吗

楼主(2023-08-21):
知道的大佬麻烦告诉我一下,会不会过放把电池搞坏?

网友:
看板子上这些肉  放电保护应该是有的

网友A:
一般保护板都会有过充过放这种基础的保护吧,除非像汽车启动电源那种直接输出的估计就没得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保护板都会有过充过放这种基础的保护吧,除非像汽车启动电源那种直接输出的估计就没得过放了。{ ...

东成大有的原装电池保护板就没有过放保,保护,做到机器上了。。。。用别的非原装机器会把电池搞坏的。

网友:
一般带保护板的电池,过放保护是基本功能,好点的带均衡电路

网友:
保护板正面没看到大功率MOS管,不知板子反面有没有,如果也没有,那么,一旦遇到过放情况,如何切断电流实行保护呢?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没有过放保护,电池直通输出端口。

主板上的电路为充电保护和电量显示。

网友:
所以,保护板本身有没有放电保护功能,看看有没有大功率MOS管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过放电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背面啥样。如果背面也没有mos管,那此电池保护包自身不带过放保护。和牧田原厂 一样,保护集成在工具里了。如果有mos管,一般都是自带保护得。不带保护的电池用在非原装工具上得时候一定注意,不要过放了。否则就是狒狒。

网友:
第三方板子,有充电保护 电量显示 温控,这就是很良心了。过放保护除非定制,零售就不要想了

网友:
博世的18V系列也没有mos管,前两天还特意把它用负载仪,直连正负极放电放到12.5V,一直没断电保护,所以用在别的机器上,还得特别关注剩余电量,后来买了个低压断电模块,有个继电器,最大电流10安,无奈体积太大,装不进转接板上

网友:
所有没MOS管的保护板都没断电保护(这些电池的机器都把断电保护做到机器内了)所以要么专电专用,要是想玩一电池多用,就买老款牧田的套件做老款牧田口电池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