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转一个小飞机修硬盘的奇葩骚操作

楼主(2023-08-21):
看某站的小飞机修硬盘,看到一个奇葩的骚操作固态

这是小飞机拆出来的,一个杂牌,左边的颗粒已经被刮出来了。据介绍,是苹果手机的闪存。

然后,仔细看,闪存是焊在转接板上,转接板再焊在固态板子上。

然后,小飞机把闪存牛屎下面也刮开

这里就看到这固态最牛逼的地方了,由于苹果闪存直接引线出来是用不了的,于是,直接切开闪存封装,找到晶片的各个需要的定义的接口,然后邦定到转接板上,这波骚操作,确实牛。

网友:
苹果的固态,牛逼牛逼

网友A:
大型牛屎U盘?

网友:
牛大了,这也等于从新封装

网友:
嘻嘻,又长了见识了,这种第一次见,比用TF卡的要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牛屎U盘?

这还不是一个标准的牛屎,树脂里面不是封的裸晶

网友B:
苹果的闪存带ECC控制器,切掉提高性能,怕坏又封了牛屎

网友:
我操,这成本有点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闪存带ECC控制器,切掉提高性能,怕坏又封了牛屎

估计是从外围接线,苹果的有自己的协议,非苹果用不了,只有从里面找通用协议触点

网友:
大型牛屎U盘

网友:
这个操作NB

网友:
颗粒牛B ,  转接技术牛B

网友:
国内高手多啊~~~

网友:
这两坨牛屎有黑科技耶!

网友:
比较有创意。

网友:
昨天的视频,看过了。大写的牛beer!!!

网友:
之前金百达的固态有直接贴苹果的EMMC的吧

网友:
这玩意成本有点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从外围接线,苹果的有自己的协议,非苹果用不了,只有从里面找通用协议触点 ...

应该不是,很早之前就有切了一刀的苹果闪存做的固态,也有没切的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