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神灯改C口

楼主(2023-08-21):
海鲜市场买了一包TYPE C母座,打算把手头上的小东西的充电接口都统一改成C口
5.8/10个包邮不知道有没买贵,实在没找到带板的,这个不太好焊
有大神知道有带板的猫一声(主要得便宜

番出论坛曾经的神灯19.9的价格带无极调光,触摸开关

还能USB5V输出,可以当个临时充电宝,可是用的老旧MICRO USB接口
每次充电都得找线,麻烦,所以这次干它

打开底部四个螺丝就能拿下底盖

原装只有两脚,用充电线测出正负极并作记录

买到的C母座测出正负极

把图中四个点锡吸下就能取下MICRO USB充电小头

充电测试正常亮灯

保险一点用万用表量一下,正常充电电压

安装位置跟原来有一点偏差,需要修

用水口钳小修一下就能放下

原充电口需要扩大

能力有限只能整到狗咬一样

整好原路安装,充电测试正常

很水的一期改造,谢谢捧场

网友:
买一套微型锉刀很有用的,10块钱左右,修修改改很趁手

网友:
充电口那里用小锉刀慢慢修可以做到比较光滑的,就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
FLUKE就干点这

网友A:
能力有限只能整到狗咬一样,买个扁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力有限只能整到狗咬一样,买个扁冲吧

啥东西来的?大哥教路

网友B:
15块钱买了50个母头。带USB3.1数据功能的。。

楼主:
对对对,它只配干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块钱买了50个母头。带USB3.1数据功能的。。

大哥给个连接

网友:
用小锉刀修一下

网友:
这神灯也有几年了吧,只记得当时改了大电流输入输出和亮度记忆。

网友:
私信给你了。我还画了PCB板。

网友:
这神灯还在我这里正常服役中,也懒得改。。

网友:
看样子micro口上边有空间,何不直接上面另外开孔,两个接口焊在一起,引线并在原正负极上,双口都能用,拆开原口焊接也不牢靠插拔多了还是容易坏。

网友:
楼主这是只重内在不计较外表啊,全不把面子工程放在眼里

网友:
5.8/10个,还包邮肯定不算贵。用的上就划得来。
楼主买的这种2脚的是非标C口,比较少见(可能我见识少)。我常用的是6脚(仅用于供电不能传输数据)和16脚(USB2.0数据和供电)两种的,正常价格分别是0.12/个和0.19/个,邮费一般2-3块钱,算算和楼主买的价格差不多。至于嫖的价格么6脚的3.04元/100个,16脚的5块钱/50个。

网友C:
这个灯不错,可惜毕业的时候送给学妹了我还改了亮度和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块钱买了50个母头。带USB3.1数据功能的。。

求私信链接,先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东西来的?大哥教路

冲皮带眼的冲子,3mm*9mm.的,你拼多多收扁冲。我也是在这个论坛看的。很好用。你可以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不错,可惜毕业的时候送给学妹了我还改了亮度和充电

八卦一下,学妹给了你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