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空调热气实际影响有多大?

楼主(2023-08-21):
1米左右的通风巷,邻居外机装在我窗户边上的对面。我一时大意,想着已经过了窗户线,师傅有装了一个架子。就没说什么。

后来发现外机的风被墙壁一挡,周围两米都能吹到。 现在这天气,用手挡风感觉也没什么热。

不知道会不会让房间升温觉得很热

网友:
影响肯定是有的,不过影响不大就是了

网友:
绝对会让房间升温觉得热,至于增加多少温度你要对比测一下。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这咋个猜???

网友A:
上个图大家也好帮你出主意啊,如果位置合适,搞个大木板子一挡完事。

网友:
肯定有影响,等于吹空调外机了

网友:
房间外面多了个暖风机,,夏暖冬凉

网友:
实测房间升温吧,看没开多少   开了又是多少。

网友B:
热气因为烟囱效应会沿墙壁迅速向上爬升,如果在你家窗口上面吹热风,影响不会很大,实在介意的话可以空调风口处设一档板,使气流偏转90度直接升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气因为烟囱效应会沿墙壁迅速向上爬升,如果在你家窗口上面吹热风,影响不会很大,实在介意的话可以空调风 ...

我的还是老式窗户。打开临近一扇就可以挡风。不过上面的窗页平时是长期打开透气的,不怕雨,现在只能关起来了。   还是算了影响不大,到时自己也装个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大家也好帮你出主意啊,如果位置合适,搞个大木板子一挡完事。

本来想两边墙钉一块铁皮挡着,太麻烦也不好意思说,但看着高空作业一次不容易,还是说了。邻居应该也嫌麻烦,直接说没人这样搞,这样空调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还是老式窗户。打开临近一扇就可以挡风。不过上面的窗页平时是长期打开透气的,不怕雨,现在只能关起 ...

你可以也在他窗户对面安装一个外机对着他吹嘛

其实这玩意最烦的还是噪音,室外机噪音还是挺大的

网友C:
这种看到安装的立马联系户主让他改位置,等安装好了再看不对有影响再改位置拆机成本高了人家就不乐意了沟通起来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看到安装的立马联系户主让他改位置,等安装好了再看不对有影响再改位置拆机成本高了人家就不乐意了沟通 ...

头脑不行了,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占了我安装的位置。我就想装在窗边的,方便维护。当时叫我看时,师傅都已经打好一颗螺丝了,还马不停蹄的继续干活,我一时没想到有大的影响就没管,只让师傅留位置给我装,师傅说大把位置。

网友:
必须由影响啊

网友D:
才一米,插棍子卡死风机让它死机。

网友E:
虎扑上有攻略,苦主直接在自己阳台还是窗户装了一个铁皮框子至两家中线位置但不越界,对家空调热气反噬且不能正常工作,最后对家求饶,重新换位置安装外机,并赔偿苦主自己安装铁皮框的安装费材料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虎扑上有攻略,苦主直接在自己阳台还是窗户装了一个铁皮框子至两家中线位置但不越界,对家空调热气反噬且不 ...

为啥要赔偿。。。  我这个是我自己同意的。只是当时太仓促,考虑的不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才一米,插棍子卡死风机让它死机。

听说只要一张A4纸吸在背面就可以让外机散热大打折扣,而且外机一旦停机,A4纸就掉下去死无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