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0块钱入手龙飒笔试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3-08-21):
种草是抖音上看一些拆机视频,都是用小电动螺丝刀,想如果能在数码之家兑换就更好了,
无奈咱们暂时没有这些计划,所以种了草要自己拔
买这个还是考虑价格因素,拆机图在论坛里能搜到,只是品牌不一样,我就不拆了,
本来就有一些地方松松垮垮,怕拆完更垮
有几种选择,基础款只有单机加一个十字头,我选的12合一,主要是为了里面6.35转4的转接头
有了这个转接头,可以兼容咱们数码之家的22合一

板板正正的

包含有上磁器

这个包装是真难拆,全部焊死的

这几个大的批头不拆大件平时基本用不上,小批头还是22合一的好用
它这个太短

22合一批头正正好好塞进去

3.6V,2N/M,他这个电池是18650,容量1300

接口是miniUSB没有用typec接口

转起来同心度不是太好,也是在可接受范围内

接上22合一的头,一节更比一节高

赠送的小批头与22合一的对比,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

头一次使用加磁器

下面是加磁,上面是去磁,还都挺好用

以前懒得拆的东西,现在都可以随便拆了,分分钟搞定

有具体的生产厂家,不是三无产品

使用感受
优点:体积小,扭力大,不直接打木螺丝一般拆机的螺丝都没问题,电池容量大,价格便宜

缺点:怕摔,扭力需要自己掌握,噪音有点大

这个扭力大,没有扭力选择,所以握的不能太紧,适当松手,否则一些小螺丝容易打秃

网友:
  小巧玲珑。

网友:
不错,很超值,主要是证照齐全!

网友A:
电动螺丝刀我有好几个,除了你这种,比这个还细的那种小米的我也有,但是拆的时候还是手动,主要是力度把控不好,很容易把螺丝打秃。

网友B:
基础款和你选的12合一款差多少钱?
那个6.35转4的转接头在多多上买一长一短的两个才5.8元钱。我刚买了两个。。

网友C:
感觉这种小电动批就要有扭力调节,要不那种塑料孔的螺丝一下就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螺丝刀我有好几个,除了你这种,比这个还细的那种小米的我也有,但是拆的时候还是手动,主要是力度把控 ...

小米那种好用吗,我看评论有不少说是扭力小的,我本来也打算买小米那种细的,后来想想多数情况都是打玩具的螺丝,怕扭力太小打不动,细杆的扭力多数都是0.2到0.3N,这种扭力能拆电饭锅吗?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就是充电接口不是TYPE-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款和你选的12合一款差多少钱?
那个6.35转4的转接头在多多上买一长一短的两个才5.8元钱。{:013: ...

差了5块多,如果单买两个头,用完红包就几毛钱,这样主机也就20多一点,不过只有一个5元红包
干脆就买个全套吧

网友:
这个名字有点,哎,试着把龙字去掉念,飒笔   试电螺丝刀!谐音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小电动批就要有扭力调节,要不那种塑料孔的螺丝一下就滑丝了 ...

扭力手控,轻点握着就行,在手里打滑,握死了就直接打废了

网友:
买工具喜欢单机的,那些配件看不上眼,白浪费钞票

网友:
转接头看着不错。

网友D:
是行星减速器吗

网友E:
想要一款扭力调节能不扭薄塑料螺柱的,可惜连博世威克士都太大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那种好用吗,我看评论有不少说是扭力小的,我本来也打算买小米那种细的,后来想想多数情况都是打玩具 ...

不能拆电饭锅,拆个手机、笔记本的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要一款扭力调节能不扭薄塑料螺柱的,可惜连博世威克士都太大力了

1挡需要用手捏住,这种很少啊,除非改弹簧改扭力挡板。  我现在用的牧田010棍子,改了扭力挡板才能增加几个负档位,然后用手可以捏住了。   大有的那个笨电钻5262  1挡也可以用手捏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行星减速器吗

应该是,好像是金属的行星齿轮,咱们论坛有拆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挡需要用手捏住,这种很少啊,除非改弹簧改扭力挡板。  我现在用的牧田010棍子,改了扭力挡板才能增加几 ...

1档用手可捏停的,目前我用过的,有12v大有5262,宜家7.2,万克宝4v变形带离合起子机。
但都有缺点:
大有5262是傻大黑粗的健身器材,新款还缩水严重;
宜家虽然重量轻,但是体积不比大有小多少,而且不能换电池(尽管电池好,电量足,可以打四五百个);
万克宝不能调速,而且停产了买不到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