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 MX Master 2S 修复左侧自定义键卡死、贴防滑片及突发事件

楼主(2023-08-21):
一直使用罗技的MX Master 2S的鼠标,只是左侧大拇指那个自定义的隐藏键时不常的出来捣乱,故障现象是,那个键被碰到以后,不自动复位,导致鼠标的滚轮可以正常操作,其他功能失效。
在网上搜了一下,处理这个故障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用小美工刀插到鼠标边缘的缝隙里,轻轻地撬动,让微动开关复位。另一种办法打开鼠标,从内部把微动开关的线断掉,彻底让自定义键失效。
因为拆鼠标需要把脚垫撕掉,脚垫又是一次性的,我就一直没下决心拆开,鼠标偶尔出故障,就用小刀撬一撬,或者在桌面摔一下,基本能解决问题。
终于有一天,这些小伎俩都不管用了,微动开关死活不能复位,鼠标彻底不听指挥了,于是,淘宝下单买脚垫,给鼠标做个小手术,彻底解决自定义键卡死的问题。

网友A:
按键正面连照片都没拍。
这个按键设计是一脉相承的从MX performance的拇指按压键,使用日本ALPS 1.5mm贴片轻触开关,换个按键就好。
舍弃按键不是上策。

网友:
有的喜欢这侧键,有的不惜花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修好又能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正面连照片都没拍。
这个按键设计是一脉相承的从MX performance的拇指按压键,使用日本ALPS 1.5 ...

仓促间下手,拍照只为保证能装回去,没想到后期觉得还是在这里分享一下。。

网友(2023-10-17):
厉害,第一次看到排线卡扣坏了,这样粘好还能用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