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WiFi?没有WiFi的cat1随身网卡

楼主(2023-08-21):
随身WiFi一二十个玩腻了都在吃灰,老早就想看看这个有线的cat1什么样,想到cat1就是网速10兆然后就是很省电。这次农场种树10元红包就买了这个。拆开就是这样子特别简单就是一个lga封装的cat1模块配上降压电路和esim卡槽都没安装。到手试验3个平板3个手机没有一个能识别网卡。手机是有OTG功能的我插那种读卡器全都能识别。插电脑出现几个没有驱动的紫光设备(不是展锐驱动我电脑有装展锐),看其中一个应该是ecm网卡。但是没有驱动,插老毛子路由倒是能识别出来是v8850,去官网一看介绍芯片28纳米双核A5 集成 8+16储存。
由于esim没有激活,想安装卡槽插卡,结果技术不行拆2个旧卡槽都吹废了,用夹子夹上SIM没有焊接发现不行,于是拆了esim,飞线外置到SIM卡槽,这下亮绿灯了,测试网速10兆左右。非常烫,没装天线功耗约1瓦。垃圾!到这里全部复原回去打算退货。已经申请退了。搜了一下cat1模块基本都要10多块,又不想退了。看到有个一块多红包,又买个卡槽,买个USB转typC。到手安装卡槽后发现不能识别SIM卡,依然走的是esim那路,拆掉ESIM仍然不行(以前的一些随身WiFi拆了esim就自动识别卡了)。从esim8脚飞线供电到卡槽1脚依然不行,然后我又补了其它4条飞线依然不行。两个卡槽飞线到一起还有冲突?同样这5条线飞到空的另外一个悬空的卡槽就可以有网亮绿灯了。于是又吹掉板上安装的卡槽,拖干净焊盘卡槽356脚用高温胶带隔开,焊上卡槽,单356脚飞线,还是不行没有供电,又给1脚飞线就可以了。2脚上地不用飞。
装回壳子,最后又给卡槽开个洞,这么烫又开个洞装散热片。

这是个坑。千万不要买。1,不方便。2,很多手机不支持。3,并不能省电,比一些随身WiFi还费电。4,价格也不值。有优惠的时候跟多随身WiFi几元甚至几毛钱买到。

网友A:
紫光方案,飞线破解

网友:
在是改成功了吗

网友:
这类上网卡就是个鸡肋,还不如一台淘汰的手机,用来当热点就很不错。并且手机也有USB网卡功能。还可以蓝牙共享上网

楼主:
我只有插到路由器上可用。于是看看功耗。装上天线了,待机没有流量时0.36瓦左右,网速9兆的样子,功耗稳定0.8瓦!这功耗就是个网卡而已。已经很烫了,对比另一款随身WiFi同样9兆网速,功耗在0.3与1瓦间浮动,但肯定是比这cat1省电!
比别人不行(asr1803S制程22纳米),那么比自家同样28纳米的展锐8310AM随身WiFi吧,结果在网速9Mbps左右时功耗约0.9瓦,这个毕竟硬件多了很多东西,WiFi芯片,射频芯片,射频前端,电源管理芯片,闪存,这些都额外费电。,而测速40多兆的时候,功耗也不过1瓦多,只有上行的时候才2瓦多。紫光展讯有个特点,就是非常烫,5G和4G都是!这个随身WiFi原来我都没装散热的,后来觉得烫就装了。热量导出来烫的很又换了一个大的散热片。国产的几个方案和高通还是有差距的。哪怕是十多年前的二手拆机再做的随身WiFi,它功耗在信号好与差直接区别不大,而国产的几个方案就明显了,都是信号好的时候很省电,信号差的时候比高通方案还费电!

网友:
这是飞来飞去各种测试吗,焊工了得

网友:
参加活动,得到一个,不信他的,没有使用。这个就是智商税!

网友:
紫光方案  搞服务不行

网友:
楼主焊工活好,技术也牛

网友B:
这货我也买了两个,有一个已收到且也拆开天灵盖(如下图),还有一个已拒签退款中。

不知道为啥,我的荣耀X40 GT,就是识别不了??

网友:
楼主厉害,改成功了。不过这东西就是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我也买了两个,有一个已收到且也拆开天灵盖(如下图),还有一个已拒签退款中。

我3个平板3个手机都不行。连插电脑都不行,只能插老毛子路由器可以。

楼主:
少了很多图啊,这是后来的样子。这散热片压不住。由于屏蔽罩没有揭开,里面有空隙没有导热硅胶。热量出不来导致另外一面也非常烫

网友:
这玩意不实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光方案,飞线破解

卡座飞到eSIM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