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不出名的钳表,型号MT-201,求品牌,主控芯片型号

楼主(2023-08-21):
拆解一个不出名的钳表MT-201,求品牌,主控芯片型号,朋友给的,用错档,烧了,烧断的线已接上,损坏的零件能测出来的都换了,现在是通电不显示,蜂鸣器长鸣,怀疑芯片已烧坏,但查不到品牌,找不到线路图,不知道芯片型号,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福建省标准计量局颁发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建省标准计量局颁发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是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资料不好查

网友:
这个牛屎挺迷你的

网友:
跑跑电路,应该能对出来

网友:
交流钳表不贵,直流的贵

买个新的吧

网友:
做工比优利德差远了

网友B:
6楼说的对,真有需求就买个新的吧。

网友C:
拿7106对下,万用表通用芯片

网友:
可能是山寨metrel的,咋一看很像

网友:
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可以扔了换个新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说的对,真有需求就买个新的吧。

手头有钳表,这个也就是找找维修的乐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7106对下,万用表通用芯片

7106是44脚,这个是42脚,对不上

网友:
做工惨不忍睹

网友:
这个看着是42脚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