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三个智能断路器的4G网关

楼主(2023-08-21):
拆了三个智能断路器配套的4G网关。左边的是串口连接,没有单片机,中间的是485接口,没有单片机,右边的是有一片20脚的51单片机,另外还有一片ESP32的芯片。

网友:
能拿下来利用一下吗

网友:
感觉这种模块周边还是有很多辅助元件和电路,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标准,这样同标准的才能通用

网友:
一看就不会玩~

网友:
用不上的东西,白送都不要

网友:
看起来没点技术这些玩不来啊

网友:
要是能利用上还是挺方 便的

网友:
4个网关,是负责TCP通讯的吗?

网友:
性能不错,再利用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合宇的应该有资料把

网友:
模块值点钱的

网友:
中移动4G模块。

网友:
看上去不错,就是感觉没什么玩的。

网友:
没点技术这些玩不来

网友:
4G模块,可以单独使用不?

网友:
这个干嘛用的

网友:
就是送我,也不会玩

网友:
关键信息最好打个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