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还敢用伸缩梯子吗

楼主(2023-08-21):
【你们还敢不敢用伸缩梯子-哔哩哔哩】
登高作业梯子出事故视频
https://b23.tv/xWLFUHo
摔得不轻了。补充一下啊,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违规作业。当然这梯子估计也有点问题。

网友:
没有锁住,或者自以为锁住了没检查,梯子一般是东家提供的,出了这种事情东家也有很大责任!

网友:
这人厉害,已经学会瞬移了,还能把梯子也带走

网友:
安全检查没过关,。。。。 风险自负

网友:
梯子一般是东家提供的,出了这种事情东家也有很大责任!安装空调的不带梯子的

网友:
这玩意看来还是有点危险

网友:
伸缩梯子有2个棘爪一条缆绳3保险来保证伸长固定,一般不会缩回,倒是梯子陡度不够,当踩到顶端时梯子底脚对地面压力减小,摩擦力不够发生滑脱造成伤亡~亲见某电信公司员工在爬到3楼窗下时,梯子滑脱脑壳载到楼根水泥滴水板上,不治身亡。
倒是那种2折/4折梯子有断裂风险。
按规程,必须有保护人员在地面监护,才可以登高作业~主要是止住梯脚滑脱。

网友:
按规程,必须有保护人员在地面监护

网友:
看视频感觉太危险了。

网友:
还是安全检查不到位

网友:
安全第一,事故多出于麻僻大意

网友:
视频就不看了,我第一次用这玩意儿时,人家小工替我弄的,然后还告知了我要点,还有扶梯子时不要把手指伸到横担区域,以防发生剪切手指事件,万一没锁住,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和电工干活一样,不管有没有电,都当有电的干,这样形成了习惯,能避免好多事故的发生

网友A:
应该是超重引起的

网友:
不管啥梯子上去前都要检查一遍,小心无大错。

网友:
这样的梯子只能供一个人上下吧,不能负重使用。

网友:
伸缩梯子几大安全隐患呗:
1、锁不住,溜号
2、站不稳,摔倒
3、收梯子,切手指

用这种梯子时,心理一定要做好准备

网友:
这下是被空调外机砸的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超重引起的

对头!就是超负荷酿的祸。
早年盖房子用的手脚架是用2根木杆绳子绑成X型,再搭上横杆,砌墙人上下都没事,待到封房檐时需要压墙角的“庄头”~就是一长条石块,一个人肩扛庄头爬上脚手架到X中心处,突然绳断X架散落,连人带石条跌落下去,石条摔断人重伤,万幸石条没砸中人体~究其原因就是人+石条+300来斤超过了绑绳的承力极限造成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