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lc一般可以擦写多少次?sandisk的tlc、金士顿的tlc、台电的t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8-21):
网上看到tlc可以擦写500次,
真的能擦写这么多次么,
用过一个台电的tlc,才擦写了2、3次,再写入就龟速了,这是啥情况

网友A:
龟速能用就不错了,这类卡最担心是写保护,数据都在,就是不能格式化。也无法再写入数据。

网友B:
这个得看你的主控,,,,,

网友C:
金士顿的tlc、台电的tlc   这两家 生产不了TLC

网友:
有写入放大吧,还有主控算法都有关系,不知道有没有针对一个单元直接读写的这类软件,这样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D:
不懂,看总数据写入量吧,两三次不至于,下个检测软件看看写入量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龟速能用就不错了,这类卡最担心是写保护,数据都在,就是不能格式化。也无法再写入数据。 ...

龟速,有时候写入速度10k,5k,这速度你能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你的主控,,,,,

不是只看闪存颗粒么,还看主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看总数据写入量吧,两三次不至于,下个检测软件看看写入量多少了? ...

优盘的写入量多少可以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的tlc、台电的tlc   这两家 生产不了TLC

金士顿的tlc是从哪里买的

网友E:
这是一次写满了造成主控无法回收空间了吧,分区时要留十分之一空间作为保留空间,企业级的250G盘实际使空间只有200G,保留了50G空间。

网友:
才擦写了2、3次,再写入就龟速了 是买二手旧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次写满了造成主控无法回收空间了吧,分区时要留十分之一空间作为保留空间,企业级的250G盘实际使空间 ...

写满了为何会无法回收空间?
这是主控bug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看闪存颗粒么,还看主控么

就比如说固态硬盘的主控,例如2258H与2258XT,H不会掉速,而XT会掉速大波浪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士顿的tlc是从哪里买的

你说对了   TLC这种也算高科技  不是什么公司都能搞的

网友:
U盘的话,可能是主控不回收垃圾,再次写入,一边写入新的边擦除旧的,如果主控本来就垃圾,这样就更垃圾了!如果是黑片之类体质不好的,也有关系!新颗粒的话TLC 500次写入一般没问题的!台电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还不如别人做的DIY!

网友:
tlc 也有好坏啊,不是说tlc寿命都是一样的

网友:
大部分tlc不止500次吧,一般1000pe左右,加上主控优化固件加持下一般也会更长寿一点

网友:
2、3次不至于。检查一下硬盘剩余空间,有可能是空间太少,无法缓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满了为何会无法回收空间?
这是主控bug么

一个房间,里面乱七八糟的堆了很多东西,索性还有空间可以给你整理,但如果塞的满满当当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