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S互换9S链条的思考

楼主(2023-08-21):
9S链条断两回了,一次上坡拉断,一次上街沿断成几节,还在检查时发现已经断半开口了,链条肯定要换。

网上找了几回,没找到合适的,要么价格不菲,要么看着不放心,暂时没用的,于是就用7S的链条试试。
一用,呵呵,效果不错。
没有了以前怕发力的担心,大盘带小齿也不跳链了,
变速调了下,基本上没啥问题。
观察下,7S比9S的链条厚实些,孔距差不多,应该是一样的吧。
对齿盘应该没影响,
飞轮的影响还在观察中,还没发现擦上下齿片,只是距离很近。
昨天天气好,各种路况跑了四五十公里,效果不错。
现在已经都有点不想换成9S的了
各位说说

网友A:
这得多少瓶化油器清洗剂才能洗干净!

网友B:
这种变速的链条是不是更容易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少瓶化油器清洗剂才能洗干净!

昨天回来还没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速的链条是不是更容易断一点

现在使用的感觉不怕断了

网友C:
链条都能踩断,这腿力了得

网友:
变成定变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条都能踩断,这腿力了得

链条本来就不行了

楼主:
才出去骑了一圈,发现还是有问题,变速不准了,有时自己就变了,特别是8 7 6挡

网友D:
我来讲两句吧。变速调节的前提条件是链条长度合适,尾勾和后拨没变形,盘片没有严重磨损,这些前提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怎么调都没有用。  跳齿大多数都是因为张力螺丝调整有问题,应该尽可能的让导轮和飞轮接近。    另外就是链条除了宽度其他都是一样,7s的链条不能用到9s的系统上。  还有就是 链条的那个小柱子千万不能打出来又打进去,应该要使用链条魔术扣 这样方便日常打理拆卸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讲两句吧。变速调节的前提条件是链条长度合适,尾勾和后拨没变形,盘片没有严重磨损,这些前提条件不满 ...

说的不错,7S链条要短些。
尾勾盘片没啥问题,张力螺丝快到底了
用魔术扣方便些,那个9S的我最多时用了3个魔术扣
小柱子那种头部凹的不能不能打出来又打进去,平的可以但是要注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的不错,7S链条要短些。
尾勾盘片没啥问题,张力螺丝快到底了
用魔术扣方便些,那个9S的我最多时用了3 ...

平的也不行。这个在 这个在台湾桂盟和喜马诺日本。维修手册上都写出来了的是明确禁止的行为。然后尾勾有没有问题肉眼只能看个大概,精准调节还是需要专用的扳手。不过这种铝合金的尾钩不能够反复掰。

网友:
不懂,学习学习。正准备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的也不行。这个在 这个在台湾桂盟和喜马诺日本。维修手册上都写出来了的是明确禁止的行为。然后尾勾有 ...

调试后骑了几天了,现在除了3  4S变挡时有时不准,其他都正常,怀疑是链子短些的原因。
真的不怎么想换的了,7S感觉要稳很多,发力完全不怕了。
想办法加一节后再看看,有点想向大家推荐这样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试后骑了几天了,现在除了3  4S变挡时有时不准,其他都正常,怀疑是链子短些的原因。
真的不怎么想换的 ...

9s 链条和8s差不多。我200斤。有时候经常去长途,也没见断链子。我在想你是不是换挡时机有问题,变速的时候不能发力,只能。脚跟着转一圈,感觉到链条到达位置之后才能发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后骑了几天了,现在除了3  4S变挡时有时不准,其他都正常,怀疑是链子短些的原因。
真的不怎么想换的 ...

一个链条又没多少钱,这样至于吗?.桂盟的8s链条一盒才14块钱。舍不得花钱的话最好用的就是八速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9s 链条和8s差不多。我200斤。有时候经常去长途,也没见断链子。我在想你是不是换挡时机有问题,变速的时 ...

换挡这个问题都操作这么多年了,就不深入探讨了
上次调好后是678S变挡有问题,现在是345S变挡要么迟,要么不变,但不影响使用。
当然肯定原装9S的好,但我觉得玩的话,7S的玩玩也有趣
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暴力操作,不用担心链条,这是我想向大家推荐的主要原因。
今天骑了有70公里吧,感觉良好,都是公路,只有上下坡,没有前几天的多种路况。
除了前1挡,后123没用过,其他没大问题。
现在想加一扣链条试试
我看到链条都是50到100多的,便宜的没看,感觉有点收智商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挡这个问题都操作这么多年了,就不深入探讨了
上次调好后是678S变挡有问题,现在是345S变挡要么迟,要 ...

我的车子可以几千公里,不掉链子不跳档。。。。然后一次变速失败也不会出现。。。。玩的就是调教和维修。我编圈的水平估计方圆10公里内没人能比。。。。只可惜这种技能赚不到钱啊,哈哈哈。只能自己心里暗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子可以几千公里,不掉链子不跳档。。。。然后一次变速失败也不会出现。。。。玩的就是调教和维修。 ...

编圈正是很多人的短处啊,开发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圈正是很多人的短处啊,开发开发

专业编圈都要上拉力计,这个不罕见,但是上拉力计还实测辐条拉力计校准的,这个几乎没有几个人 会这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