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3-08-21):
路边泥里踢出的
标识是温湿度传感器

背面

上下侧面通气格栅

侧面

卡扣,一掰就开

内面的参数,不懂

稀疏的原件,背面光板

D5集成块

D6,看不清,似乎有552字样

D2字迹清楚

VD1和VD2,应该是二极管

还有一个设置拨盘开关

蓝色的FV1

几个绿色的RT1-4是感温的?哪个是湿度探头呢?搞不懂,谢谢观赏!

网友:
探头应该是要外接的

网友:
头一次见这东西只是看热闹不明白

网友:
肉不多啊

有点鸡肋

网友:
楼主你怕是都说喽

网友:
应该远程温湿度监控用的,可以串联,带通讯。

网友:
这面没有看到有温湿度传感器,难道是像18B20那样数字式的温湿度传感器?背面上有没有其它元件啊

网友:
参数详尽。

网友A:
非常有幸在这里介绍一下,这是温湿度变送器。输入电压4.9~5.1V,温度-20~80度,湿度0~100%。探头部分没有看到。常规信号输出是模拟信号0~20mA,这是数字输出的。这玩意有两种探头,一种是数字探头,一种是湿敏元件。前者不需要校准。后者每年需要校准一次,因为精度比较高。别问怎么知道的,因为刚入这行业两年,也还在学习阶段,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

网友:
明显没有传感器,要外接

网友:
传感器没看出来,是不是是电路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幸在这里介绍一下,这是温湿度变送器。输入电压4.9~5.1V,温度-20~80度,湿度0~100%。探头部分没有看 ...

理解传感器就要有感应的和传送的,所以这个只是传送器,还另有一个感应器

网友B:
没看到主控,难道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主控,难道在背面?

背面是光板,啥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