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一个金河田ATX-S428电源

楼主(2023-08-21):
拆开没有维修好的时候在网上发现了评测,这个是老电源,做工没的说
把评测结果借过来,也省的我拍图了,比我拍的好
劲霸 ATX-S428综合测试与评价
  ● 直视内部结构细节
  劲霸 ATX-S428的内部结构特点包括:
  >>带有被动式PFC元件的传统的半桥整流结构;
  >>用料做工优良,功能模块配置全面,没有明显漏洞;
  >>带有专设的风扇转速温控PCB;
  >>YATE LOON品牌140mm风扇功率较大,DC12V额定工作电流0.70A;
  存在的问题:
  >>暂无。

金河田 劲霸 ATX-S428 内部结构

高压交流输入的滤波部分

被动式PFC

高压滤波电容和变压器

低压输出部分细节

140mm直径风扇
  ● 综合测试成绩汇总

金河田 劲霸 ATX-S428 测试成绩
在线调压_满载均衡 直流输出绝对值
+12V112V2+5V+3.3V-12V5VsbPG
11.99312.0174.9853.247-11.5074.9355.017
综合调整率与纹波
交流输入180V / 47Hz220V / 50Hz264V / 63Hz
额定功率满载_均衡passpasspass
额定功率满载_5V满载5V 噪声超标passpass
额定功率满载_3.3V满载5V、12V、-12V和5Vsb噪声超标5Vsb 噪声超标5Vsb 噪声超标
额定功率满载_12V满载5V、12V、-12V和噪声超标passpass
额定功率约50%_典型载_均衡passpasspass
额定功率约20%_轻载_均衡passpasspass
180V/220V/264V_交叉满载fail
180V满载_输出负载大动态fail
综合效率与节能
交流输入220V / 50Hz
项目输入功率输出功率效率
额定功率满载_均衡393.14W299.33W76.14%
额定功率约50%_典型载_均衡190.71W150.75W79.05%
额定功率约20%_轻载_均衡81.55W60.99W74.78%
待机节能_-5VSB功耗4.06W1.51W37.19%
常规测试
PS-ON浪涌电流PS-OFF-ON建立时间满载保持时间满载下降时间满载
passpasspasspasspasspass
工作状态
运行噪音44.9 dBA

电磁辐射测试结果
  劲霸 ATX-S428的测试成绩优点:
  >>满载下各路输出绝对值整体成绩优秀;
  >>整体效率表现达标;
  >>风扇噪音水平表现尚可;
  >>电磁辐射水平表现优秀;
  存在的问题:
  >>总体纹波和大动态测试表现一般,低电网电压下满载纹波表现较差。
  ● 产品总体评价
  劲霸ATX-S428的满载下各路输出绝对值的准确度给人留下良好印象,在严苛的纹波测试中表现尚可,在被动PFC下做到满足Intel规范的总和效率表现更属不易,温控电路下的大功率风扇运作噪音控制良好,总的来说是一款成熟可靠的300W级电源产品。
信息来源:劲霸 ATX-S428综合测试与评价_金河田 劲霸ATX-S428(超静音版)_机箱电源评测-中关村在线 https://power.zol.com.cn/121/1214700.html

这个电源好像有很久了,外壳都锈了(评测时间是2009年,也好多年了)

看下外面,参数也有,300W峰值400W 也够用了

打开看看内部,鼓风机先过一遍,用料足,这个PFC的线圈是真的,两个端点测量不通
拆开后发现输出电容有鼓包的,以为捡到漏了,结果全部换掉还是故障,不输出

背面全景

拆开后风扇不好转动,时间长了的缘故吧,扣开清理里面的脏东西(清理出来黑色的)
然后加油,风扇好转多了
盖好风扇,然后找点透明胶贴上,免得掉了

一般情况芯片坏的少,就去网上查芯片型号的定义SG6105在百度文库找到一个参考表

说明:电压值为金河田ATX-300WB电源空载状态下测得。
这个芯片可以和HS8108互换

因为资料是开机测的,目前辅助电源有,不能开机,就只能参考了

补焊芯片,补焊小板连接,补焊小板上芯片,故障都没有消失

分析故障:保险完好,300V正常,待机正常,应该是保护了,看着输出主变压器有裂纹就补焊加锡
结果依旧。但是补焊后电源有反复重启的迹象,12V电压有4V反复好几次然后停止
再看看芯片,想着从简单来测量可调电位器102正反都比较大(大于1K)刚好前段时间买过,直接换上
上面放的这个电位器是坏的,有好几M了
换完了故障排除,恢复正常,这个也算是捡到漏了,如果是别处故障我肯定搞不来。

小板上芯片,这角度不好拍AZ339P-E1

控制芯片SG6105DZ(旁边那个102就是刚换上的,换上就好了)

也算是花了点时间,搞了好几次才好的

给自己加油
此贴完,今天一共发4贴,目前收到打赏9个家元,看来论坛还是只能靠发帖挣系统家元了啊

网友:
论坛还是只能靠发帖挣系统家元

网友A:
怪能发的,一天发四贴,向你学习

网友:
这种拆机维修贴,总比一堆“废品站捡漏”贴有价值。已经打赏,以后请多发。

网友B:
可以发“十万个为什么”帖赚家元,你知道什么是十万个为什么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发“十万个为什么”帖赚家元,你知道什么是十万个为什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能发的,一天发四贴,向你学习

攒的,好久没发,这些都行都是这段时间干的,留了照片而已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
好品牌的ATX电源

网友:
第一次装电脑就用的金河田电源,后来还用过航嘉冷静王,再后来用笔记本不装电脑了

网友:
能修ATX电源的都是电脑硬件高手,敬佩!

网友:
楼主真仔细,能修好赚了

网友:
金河田的电源 只能说能用,质量就呵呵了

网友C:
修過一個全漢的,查一圈發現pfc芯片燒了,找一圈買不到,全漢自己的

网友:
对于时间很久的电源,输出低且不稳定,有可调电阻的首先要测一下。

楼主(2023-09-23):
引用 网友C:
修過一個全漢的,查一圈發現pfc芯片燒了,找一圈買不到,全漢自己的

维修有两难,一查不出问题,二买不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支持。

没得动力,看人家发个贴,加分加的挺多的,或者多少都有加分。我辛辛苦苦编辑半天有的加一点有的一点都没有

网友(2024-08-15):
楼主,改几个ATX可调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