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 PS2251-07(PS2307)量产软件

楼主(2023-08-21):
找了好多个都不行  总是卡在那个什么 bin 和 固件烧录哪里吧
求一个可以用的
我这个是戴尔的8G系统盘 ,
想量产玩一下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T 101 G2)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498mA

USB设备ID: VID = 1567 PID = 8902
设备序列号: 201601191749358011111153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T 101 G2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T 101 G2
产品修订版: 1.0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7(PS2307) - F/W 01.01.34 [2013-10-08]
闪存识别码: 98DE98927250 - KIOXIA(铠侠) TC58NVG6TDKTA00 [TLC-16K]

网友A:
别量产了,能用就好好用啊

喜欢量产就买慧荣3267的U盘,失败了短接一下主控脚就可以进入开卡模式,群联的又要固件包又要改配置超麻烦,慧荣的基本只要创见通用开卡包一个就通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量产了,能用就好好用啊

喜欢量产就买慧荣3267的U盘,失败了短接一下主控脚就可以进入开卡模式, ...

最近一直在玩这个 有点上头 都是一些老旧的盘 虽然量产也没啥用 ,但是这玩意好像上瘾了一样,其实压根用不上  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量产了,能用就好好用啊

喜欢量产就买慧荣3267的U盘,失败了短接一下主控脚就可以进入开卡模式, ...

我最近都1点多睡觉 在折腾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一直在玩这个 有点上头 都是一些老旧的盘 虽然量产也没啥用 ,但是这玩意好像上瘾了一样,其实压根用 ...

群联相对来说量产的代价和稳定性差异会比较大,所以我这边在玩量产的时候从IS903跳到了SM3267AE,因为知道群联麻烦所以一开始就没碰,你是真的上瘾=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都1点多睡觉 在折腾这玩意

何苦呢,全面擦除然后55AA走一遍就好了,会自动屏蔽坏快的

网友:
群联MPALL(Rel) 7F V5.03.0A-DL07量产工具 PS2251-07(PS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