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物在线GPS IMEI码

楼主(2023-08-21):
一台万物在线的GPS坏了,我如何把他的IMEI替换到别的同型号设备上继续享受尚存的服务?
或者如何改IMEI实现上述目的。

网友:
想想就好了,不大可能,应该里面有固件

网友A:
基本上不可能,因为这是定制的,没有再编程写入的可能

网友:
可能性极小

网友:
我也有个挂了,终身平台的,回购抵扣点钱,但不是终身平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可能,因为这是定制的,没有再编程写入的可能

直接更换硬件呢 哪个芯片?

楼主:
费用没到期!嫖你个嘴

网友:
对换存固件那个芯片行不行

网友B:
我有个也是最近坏了,,麻蛋老子还续费两年呢,,,我怀疑是人为的

网友:
模块是不是在背面,还是在天线下面。

网友:
IMEI应该在gsm模块上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958&highlight=gps,MS9486A电源芯片,GPS芯片是泰斗TD1030,GSM网络芯片是联发科MT6261DA,arm核心的,
还有一颗大芯片是RDA6625S,
RDA6625E(锐迪科),清华控股是一款高功率高效率的双频段手机射频前端模块,,,,我猜IMEI在联发科MT6261DA里面

网友:
10FC  DG8T  EN02  按丝印搜不到功能啊

网友:
把25x换过去  不行再把主控换过去 其他的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也是最近坏了,,麻蛋老子还续费两年呢,,,我怀疑是人为的

相同感觉! 我是准备续费的 客服让我设备上线才给续费,果不其然 通电发现坏了 !再后来  刚到期 就被除号了

网友:
你们都用在那些方面呀

网友:
我已经用4年了,没问题。

装在60V电动车上的,还能看看电压,用于决定何时充电。

网友C:
找出TX  RX用发哥软件改IME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出TX  RX用发哥软件改IMEI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