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什么经济的方法改善卤素灯的频闪问题

楼主(2023-08-21):
农村家里有个小客厅,冬天烤火桌放在那里,孩子们喜欢在那里写作业。

最舒服的光源就是卤素灯了,问题是它也有频闪问题。

有什么经济的方法改善?
改成直流灯泡?有没有好方案改成直流220V? 用二极管全桥整流之后是不是电压升高了?
改善了频闪的白炽灯应该是最理想的灯了,至于节电问题,不考虑。节电它又不节钱,一个灯泡才几块钱,用很多年也不光衰。几十块的LED,也用不了多久,这几十块钱要买多少电啊!
想用这种吊灯,装卤素灯泡。

交流220V的白炽灯泡用220V的直流电有问题吗?

网友:
这种也闪烁啊?

网友A:
不如换一个好一点的5600K的LED
亮度高,还不刺眼,也无频闪
喜欢暖色的,就买功率更高一个级别的

网友:
用个变频器来点卤素灯

网友B:
不仅仅是节能,钨丝灯泡发热大,座子啥的都烤焦了,不想花大钱整些活动的大牌灯质量有保证,我的餐厅灯是16年左右长虹不到10元的3-5w的led灯泡,有调亮度的有调色温的,这么多年下来基本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换一个好一点的5600K的LED
亮度高,还不刺眼,也无频闪
喜欢暖色的,就买功率更高一个级别的 ...

再好的LED它也光衰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节能,钨丝灯泡发热大,座子啥的都烤焦了,不想花大钱整些活动的大牌灯质量有保证,我的餐厅灯是16 ...

这种灯有5个头的,一个头十几瓦就很亮了,不会很发热。

网友:
直流稳压供电

楼主:
功率百来瓦,能不能用一个全桥整流电路?
全桥整流之后,电压是不是升高了?然后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百来瓦,能不能用一个全桥整流电路?
全桥整流之后,电压是不是升高了?然后呢? ...

稳压电源,你想要什么电压就用什么电压的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源,你想要什么电压就用什么电压的稳压电源

要考虑经济性,如果体积过大安装也是个问题。

网友:
卤素灯的原理是在灯泡内注入卤素,加热钨丝后发光,基本原理应该和白炽灯泡一样,是电流通过灯丝时产生热量,而发出光来,不会有明显频闪问题吧?

网友:
我家里的灯都改了进口高显指LED灯珠、驱动减小电流降功率使用,至今都正常使用5年以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百来瓦,能不能用一个全桥整流电路?
全桥整流之后,电压是不是升高了?然后呢? ...

整流之后,不滤波电压就不会升高。

网友:
这个找我就对了AC220交流电,幅值311V,有效值220V,频率50HZ,正弦波要过0,所以会有频闪问题。
直接全波整流,不会有任何改善,因为波形还是会过0,整流只是改变了方向,不改变波形。
要彻底解决频闪,又不愿意改灯,那有2个方案供你选择,一是直流,二是高频。
不要以为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就可以了,电容小了没作用,电容大了有效值太高烧灯泡。
既稳定、又简单的方案,加一个AC变DC220V集成驱动吧,内部高频电子变压整流,效率高又省事

网友:
去搜索一下低压白纸灯泡,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
改用发光管的吧!

网友:
桥式整流,再串联一个电感镇流器怎样?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得整合全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