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款格力遥控器增加背光(GREE-YAPOF20)

楼主(2023-08-21):
先感谢两位坛友
1、背光板的来源及部分启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308-1-1.html
2、将背光的通透性做到极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5036-1-1.html
3、改背光,改锂电供电

网友A:
我们都用7号电池

网友B:
这个可以用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就不需要串二极管了。

网友C:
没背光的遥控器,电池已经用了6年了还在用,半夜都是闭眼靠记忆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用7号电池

担心7号干电池电量不够用,R6电阻我没用1.5k欧,用的100欧,背光板的电压从2.2v调到2.4v更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就不需要串二极管了。

磷酸铁锂10440,电压3.2v充满电3.6v,用在遥控板上还是需要降压,再者容量小一些,充电器跟锂电不通用,综合考虑选了10440嗯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背光的遥控器,电池已经用了6年了还在用,半夜都是闭眼靠记忆按键

没有背光确实省电,但就是喜欢折腾,原装带背光的格力遥控器,也有不带背光的,忍不住就要折腾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D:
这样是不是背光常亮啊,,,直接加个震动开关呢   动遥控器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不是背光常亮啊,,,直接加个震动开关呢   动遥控器再亮

不是常亮,按任意键亮三秒左右,原装遥控带背光也是这样,震动就亮的不知道怎么改,暂时就这样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变成了常亮了

网友:
这操作。666啊

网友:
没有暗条就完美了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背光板小了点,我还买了有尺寸更大的,但需要切割,就用了小的背光板

网友:
可以媲美原装背光

网友E:
原装有背光吗?怎么调出来?

网友:
媲美原装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有背光吗?怎么调出来?

看遥控器型号,YAPOFB 据说带B 的 才有背光功能,我说的是格力原装遥控器哈

网友:
效果不错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