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便携的一转4插座,质量还不错

楼主(2023-08-21):
插脚可以旋转,高铁上的两眼插座经常使用有的会比较松,会掉下来,
这个可以还可以插三眼。

内部铜片一般,接4个手机的充电器没有问题。可以给一排的人用了。

网友:
不错,铜条应该不厚,还做了加固成形

网友:
有3C标志,应该不错。

网友:
小功率使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挺好,我买的是一转五的, 中间是三头的,吃灰了

网友:
最好是正面那个2孔改成目前国标的3+2的5孔兼容三插就更加实用了

网友:
黄铜铆接,小功率还可以,大功率发热较大。
长途火车座位的插座永远不够用。

网友:
高铁上的电源是不允许接插排的,因为功率不够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还过得去,小功率用用不错。

网友:
一体铜插排,还不错

网友:
这也只能小功率用用

网友:
小功率有没问题

网友:
小巧做工可以,可以小功率使用

网友:
携带比较方便,大功率电器不应该接入

网友:
内部做工还是挺好的

网友:
不用高功率电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到铜片了,很不错。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一般用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