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散热器散热能力怎么样,给驱动散热

楼主(2023-08-21):
这个散热器散热能力怎么样,给驱动散热

网友:
当然大材小用

网友:
给什么散热,被动散热?加个风扇更好

网友:
主动散热多好,加个小风扇

网友:
这种散热片配个风扇比较好

网友:
加个小风扇上去更好。

网友:
散热片结合风扇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网友:
这是鳍片式散热器,一般配涡轮风扇.散热效率还行大热流不乱跑,就是涡轮风扇噪音太大寿命也堪忧.配12W风扇应该能扛住100W的散热器件.

网友:
这个是标准服务器CPU散热器,服务器有一排暴力风扇,所以不在散热器上装风扇
单独用的话,不加风扇镇热效果一般
随便加个风扇效果就出来了
可以侧吹或者下吹都行

网友:
被动散热用铝的好点,重量轻散热快

网友:
散热能力是不同金属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一般的,不考虑自冷方式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加个风扇更好。    这广告做的足。

网友:
这是铜散热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