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三星K9PFGY8U7B-HCK0能用什么U盘主控?

楼主(2023-08-21):
一张PM830,128GB容量,4颗粒,估计SSD主控快挂了,四个颗粒准备用来做成U盘。
闪存型号是K9PFGY8U7B-HCK0,查了下是32GB,8CE,21nm MLC,哪些主控支持这个颗粒呢?
查了下似乎IS903支持,但是价格太贵了,SM3268M能支持8CE,不过还是不太确认是否支持这个颗粒,找到的几个SM3268M量产软件中都没找到这颗闪存。

网友A:
出了吧,没必要折腾了,8CE的U盘板子你买一个都要十几块,这128G的盘卖也就卖个18块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了吧,没必要折腾了,8CE的U盘板子你买一个都要十几块,这128G的盘卖也就卖个18块左右 ...

价格都这么便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价格都这么便宜了???

咸鱼已经崩盘了,我看到最便宜的128G的盘也就16块,18算是行情价

本来打算把手头两个970EVO卖掉换咸鱼币的,结果一看价格心凉了

网友:
单颗容量太小了,还8CE, 不值得搞!

网友:
做U盘还是算了,找个2281做固态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了吧,没必要折腾了,8CE的U盘板子你买一个都要十几块,这128G的盘卖也就卖个18块左右 ...

这么便宜才要自己折腾,卖掉还不如扔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才要自己折腾,卖掉还不如扔掉呢

为了折腾买一堆工具再花一堆时间我觉得不划算,8CE,还是32G的颗粒,纯纯的浪费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折腾买一堆工具再花一堆时间我觉得不划算,8CE,还是32G的颗粒,纯纯的浪费主控板 ...

工具是现成的,本来就是消遣而已,这东西能值几个钱。找到个AU6989的盘,支持这颗FLASH。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28663294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是现成的,本来就是消遣而已,这东西能值几个钱。找到个AU6989的盘,支持这颗FLASH。
https://item.t ...

32G做55AA大概率要一天了

网友:
这种8CE小容量的颗粒玩不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咸鱼已经崩盘了,我看到最便宜的128G的盘也就16块,18算是行情价

本来打算把手头两个970EVO卖掉换咸鱼币 ...

咋有这价呢,回收再利用成本也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咋有这价呢,回收再利用成本也不够啊...

我也很好奇咋回事,但是确实是这样,刚才看了一下还有15块的,看来是一周掉一两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好奇咋回事,但是确实是这样,刚才看了一下还有15块的,看来是一周掉一两块 ...

大批量拆机的???

掉到一定程序差不会掉了,毕竟必要的费用还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拆机的???

掉到一定程序差不会掉了,毕竟必要的费用还是有的...

对基本都是批量下来的,好像是网吧还是学校的机器,都是128G的拆机条,成色都还不错,我准备去多收几根回来,板子看着很养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基本都是批量下来的,好像是网吧还是学校的机器,都是128G的拆机条,成色都还不错,我准备去多收几根回 ...

忍住,我一定要忍住...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忍住,我一定要忍住...

-----------------

买吧买吧,反正不贵,买来练手都舒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吧买吧,反正不贵,买来练手都舒服啊

你多买俩然后送我个?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多买俩然后送我个?

-----------===============

那你不如去买坏件,坏了也不心疼才几十块可以买三四块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如去买坏件,坏了也不心疼才几十块可以买三四块板子呢

不买,坚决不买,又想骗我入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