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简U3拆机-高清无码

楼主(2023-08-21):
买了个这个,拆机发现硬件成本太低了,屏幕拆的话胶比较粘。基本必坏。背面也没几个原件就不拆了!各位看客请自己欣赏吧,水平有限不加详解!!

网友:
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固件更新的真快,我两个月更新还是7.0

网友:
修复的概率占60%,修吧,也值得

网友:
前段时间看到水果不改成typec口不能在国内销售,后来想想改了接口也没用,人家一是硬件人家加芯片,二是人家软件上加协议,所以呢,就像以前各品牌商的充电接口一样,基本统一不了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器件其实还凑合,除了德仪的监控器基本上都是国产,不知道这个牌子的单片机怎么样,现在很多都用这个at32,包括fnirsi,维简还有一个powerz。

网友:
这些测量的都不便宜

网友:
这玩意要那么贵吗?我也想买来着,无奈太贵啊!

网友:
这玩意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A:
主要IC功能分析,如有不对欢迎指正,目前没找到任何蓝牙相关的电路,蓝牙可能在后盖上通过弹簧针连接的,接触不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蓝牙模块应该在盖板上,看一下模块是不是丢失了,或者弹簧针触点氧化导致断连

网友:
这个东西,固件应该比较值钱把,,一开始卖的创意,硬件价格肯定在考虑范围内

网友B:
这品牌,小贵!
看做工,值这价

网友:
现在这U表真买不起,动辄几百

网友:
不错不错

价格美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IC功能分析,如有不对欢迎指正,目前没找到任何蓝牙相关的电路,蓝牙可能在后盖上通过弹簧针连接的, ...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IC功能分析,如有不对欢迎指正,目前没找到任何蓝牙相关的电路,蓝牙可能在后盖上通过弹簧针连接的, ...

这表蓝芽不是标配,得加钱

网友:
U表硬件成本一向不高,卖的是固件和日后的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品牌,小贵!
看做工,值这价

YZXstudio和Power-Z比这个品牌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