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EAN WELL LRS-100-24平板开关电源

楼主(2023-08-21):
也是拆下来的24V电源,基本无灰!

型号铭牌:

全貌,感觉很空啊??

拆开后果然很空,这是不是水货???

变压器有型号

这是一颗保险管吗??

金属膜采样电阻??

主电容只有一颗,感觉很寒酸呀

400V 150uF

两颗光耦

这是意法半导体的功率管吗?
60N是不是代表N沟道 600V??

肖特基二极管

两颗管子都戴套了

输出电容只有3个,看样子应该是6个

电源PCB背面

红框芯片

紫框芯片

小细节,这里是什么胶??

电子负载借出去了,下次在测一下!
这个电源拆下来的时候是正常运行的,估计应该不会有问题。
over~

网友A:
没有使用过的一样,一尘不染

网友:
做工比较一般

网友B:
这是正品,里面空旷大概是为了散热好。

网友:
绿色的是乐泰的螺纹防松胶,像国内的有卡夫特吧

网友:
主电容只一个,那得看看牌子和容量,输出电容虽然空了三个,但人家用的是大品牌的,容量足。明伟的算是不错的电源了,这个做工和用料,要是这样还不行,那其它牌子不用活了

网友:
为什么叫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用过的一样,一尘不染

机房是无尘机房,确实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品,里面空旷大概是为了散热好。

感觉不充实

网友C:
真货 我这前两天才烧坏一个

网友:
做工和设计精良,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货 我这前两天才烧坏一个

这个散热这么好,为啥会烧呢?

网友:
正品明纬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一看就像正品的,料实

网友:
里面空间很大

网友:
外壳就不像假的

网友:
为啥工业设备大多用24v作为控制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