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日立hcp-839x投影仪拆机除尘安装的时候忘记两个温控探头在哪里安装

楼主(2023-08-21):
哪位网友拆过日立hcp-839x投影仪,今天拆机除尘安装的时候忘记两个温控探头在哪里安装了,开机一会就温度报警,希望网友有这台机器的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带有散热板的上面,把温控头用胶带粘在上面,散热板温度达到阀值就自动开启风扇!

网友A:
投影一般就灯,主板需要散热,试着贴上去试试,也不对啊,你温感线没贴上,温度应该是室温啊,为啥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一般就灯,主板需要散热,试着贴上去试试,也不对啊,你温感线没贴上,温度应该是室温啊,为啥会报警 ...

是啊,开机1分钟温度等就开始常亮,关机

网友:
按照线弯曲的方向,找找有什么位置有安装的痕迹

网友:
3LCD的,来时好好的,装不回去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