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8V 2A的东升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3-08-21):
捡了个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测试了一下是好的,拆了看看,顺便把破损的壳子修复一下。

▼48V 2A,东升牌的,以前没听过。

▼这里崩了个口,估计是摔过了。

▼卡扣设计没有超声波焊接,这里还藏着个Y型螺丝,幸好我有唯快不破

▼拆开壳子发现碎掉的外壳塑料片留在壳子里面了

▼12V散热风扇

▼变压器也是厂家自家生产的。

▼400V 68μ主滤波电容

▼5D-11 NTC热敏电阻

▼8A 600V开关管

▼PCB背面用了不少贴片元件,难怪正面看起来好空旷。

▼电源芯片3842

▼转灯控制358

▼输出保险三道杠烧了一道,看来充电器维修过。

▼空载电压54.6V真准

▼用电吹风做假负载接上,充电器亮红灯,散热风扇跟着转起来,看来充电器是好的,之所以被遗弃可能是车子已经被XX叔叔扣留了

▼破损的塑料用502粘回去,里面用两块塑料片加热熔胶在内部粘上去加强一下。

充电器已经捡了好几个了,就差一辆电驴了,这个就先放着吃灰吧。

楼主:
顺便拆一下3.5的电机

▼NMB 1560双滚珠轴承,转子只能直接敲出来了。

▼PCB有一圈齿轮状铜箔,估计是测速用的。

▼应该是18年23周,想把定子弄下来有点困难。

▼转子外壳高18mm,内部磁钢大约11mm,定子铁芯高6mm。

网友:
塑料修补的不错啊。

网友A:
三块五的电机坏了?

网友:
两个正品轴承就值回票价了

网友B:
敢问大家,一般48v-72v铅酸电动车充电器,用什么可以做假负载,在没有电动车的情况下,让充电器进行模拟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大家,一般48v-72v铅酸电动车充电器,用什么可以做假负载,在没有电动车的情况下,让充电器进行模拟充 ...

可以用烧水的电水壶试试?记得试的时候里面放上水

网友:
就差捡一辆电鸡了。
和铅酸一个路数。都是3842+358

网友:
这锂电充电器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块五的电机坏了?

买了4个其中一个坏的,好坏随机,看R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大家,一般48v-72v铅酸电动车充电器,用什么可以做假负载,在没有电动车的情况下,让充电器进行模拟充 ...

48V 2A的话,纯电阻负载是24欧,找一段电阻大的线或铁线,量好24欧泡水里,开工。

网友:
天长市盛产这玩意,但似乎又没有几个正规的大厂

网友C:
看这个电路板质量很差,焊久点铜皮都要掉

网友:
可以去路边上看看有没有电动车可以捡的,这样就有一套了

网友:
电子负载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电路板质量很差,焊久点铜皮都要掉

我最近修的一个也是,我感觉是受潮了

网友:
壳子修复的好

网友:
这个关键是风扇一定要长期转动

网友:
主电容小了,输出可是54V2A啊。

三道杠的大队长编程一道杠的小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