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采茶机器维修之更换高压风扇

楼主(2023-08-21):
老头子说采茶机不好用了,风扇没劲了,吹不进去茶叶了,抽空简单测试下,检查发现是三组暴力风扇有两组已经只有一级风扇在转,原本是台达4056服务器风扇,二级串联,查明原因,深水宝下单,好多家,不知真假,碰运气买了两个。趁周末给换上。
历经沧桑的外表,长年累月的劳作,已经久经风霜,要还的就是三个风扇其中的两个,

多角度

相关铭牌,该隐藏的隐藏

更换过程就不拍照了,无非就是拧螺丝接线,测试,装好,都是原孔位,简单
这是换下来的风扇,台达4056二级增压,暴力风扇,

铭牌排糊了,标准件,参数深水宝都能查到,好像12V/18.2A

顺便简单维护下,拆开传动腔

就是个偏心轮,带动带动刀头做往复运动,不如偏心滑盘的,这种偏心轮的震动相对来说震动大

转动下看看结构

通用锂基润滑脂,就是普通黄油,打上点,因为跟刀头直接贯通,很容易进茶叶叶子,所以要经常清理,

好了,完结,本来想上视频的,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A:
动力马达和电源没看到

网友B:
不转的风扇拆开研究一下能不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马达和电源没看到

电源12V 25AH电池组,我上个帖子李改输出接口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转的风扇拆开研究一下能不能修复

两个卡在一起的,没敢使劲掰,一级好的,二级不转,用手拨动无阻力很顺畅,启动后用手拨动偶尔也能启动起来,懒得拆了

网友C:
这东西不就是服务器上的暴力扇么,换个劲更大的

网友:
可以买拆机的,5块钱一个不包邮,服务器拆下来的绝对正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0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就是服务器上的暴力扇么,换个劲更大的

就是服务器的暴力风扇,台达4056,就是用这个大风把采下来的茶叶吹到后面连着的布袋里,不过貌似换上的不如之前原装的风力大,难不成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服务器的暴力风扇,台达4056,就是用这个大风把采下来的茶叶吹到后面连着的布袋里,不过貌似换上的不 ...

假货很多,还是拆机的比较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卡在一起的,没敢使劲掰,一级好的,二级不转,用手拨动无阻力很顺畅,启动后用手拨动偶尔也能启动起 ...

反正坏了,死马当活马医,这两个地方貌似是卡扣,用螺丝刀之类的往外撬一下试试

网友D:
采茶机就是用风扇把茶叶吸进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茶机就是用风扇把茶叶吸进来吗?

下边的刀头剪下来这三个风扇顺势吹进后面相连的布袋里,,刀头后面是连着布袋的,有视频的,不知道怎么加到帖子里

网友E:
这台达服务器风扇风力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台达服务器风扇风力还是蛮大的。

装之前接线测试了下,拿着线启动起来乱窜,反推力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之前接线测试了下,拿着线启动起来乱窜,反推力挺大

单个简单测试时,可以使用5V电源,力度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坏了,死马当活马医,这两个地方貌似是卡扣,用螺丝刀之类的往外撬一下试试

...

这种塑料很硬,而且配合紧密。我也看到这里的卡扣了,拆解开好的一半还能用,

网友:
与电推子类似,加吸尘器

网友:
爆力风暴不错

网友F:
假货宝不是白叫的,买拆机件还相对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货宝不是白叫的,买拆机件还相对靠谱点

真早,逛一下就眼花缭乱了,真假难分,大概率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