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想用台式电脑 在论坛上传图片和附件,都不成功,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23-08-21):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想用台式电脑 在论坛上传图片和附件,都不成功。

提示“UPload failed"

如何解决?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台式电脑: Windows 11 家庭中文版

网友A:
图片分辨率不要超过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分辨率不要超过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又看了我打算上传到论坛的图片,的属性

JPG文件

大小:451KB(462,053字节)

我有点不懂了,上传图片,不是只看大小就行了吗?  老师说的,图片分辨率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这个在哪查看分辨率?

网友B:
编辑帖子的时候,不仅要把图片传到论坛,上传完成后,还要把图片插入到编辑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帖子的时候,不仅要把图片传到论坛,上传完成后,还要把图片插入到编辑框才行。 ...

感谢指点!

现在的问题是, 无法上传图片成功到论坛,还没有到插入  的这一步

网友:
win7下 鼠标点击图片,状态栏显示的尺寸就是分辨率,图片上点右键,详细信息里的尺寸也是,win11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区别

网友C:
就是图片的分辨率太大了。改小一点就可以了。一般的图片编辑软件都可以压缩图片分辨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图片的分辨率太大了。改小一点就可以了。一般的图片编辑软件都可以压缩图片分辨率的。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按老师指点的, 我用360浏览器中截图功能, 把图片的大小由  451 KB,  改小为  38KB, 上传图片到论坛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