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插锁

楼主(2023-08-21):
以前很多,最近好像见得不多了,好处是门可以双向开,磁力的话只能单向开。缺点就是对地弹簧要求高,对不正就锁不住,要求几毫米精度,好难。

楼主:
锁片黑色是生锈的磁帖,当对正的时候通过干簧管给锁通电,线圈推铁心,舌头伸出。

楼主:
可以看见烧黑的电阻,应该是给线圈限流的,线圈铜丝看有0.5毫米。热塑管内部有个干簧管,哪个小珠子不止哪里来的,不是铁的,也不是一般塑料,不知用途

楼主:
去掉地板,地板是铝,螺丝是不锈钢,锁舌是不锈钢桶和塑料,铝底座加工很复杂。看样子成本不低

楼主:
内部有个微动,检测锁舌头位置

楼主:
这里有一个干簧管,脚金光闪闪,但是内部明显有打火发黑,没有利用价值了

楼主:
核心部分大集合。按道理这个锁应该和继电器一样大电流启动,小电流保持,但是没有看到相关电路。

网友:
珠子是防撬的

网友:
里面是这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A:
看样子这是开门耗电,关门停电。

网友:
质量看着不错

网友B:
万一没有电了,门还能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没有电了,门还能开吗

没电就常开状态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通电后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没有电了,门还能开吗

停电了就等于没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没有电了,门还能开吗

通常的消防要求是断电开门,以免火灾停电的时候把人锁在屋里面。

网友:
断电自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这是开门耗电,关门停电。

工作原理是通电电磁铁推动圆柱,顶出锁舌,断电锁舌在弹簧作用下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