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什么能实现开正电压3v关负电压3v

楼主(2023-08-21):
开关信号,在开状态会得到3v电压,在关状态会得到-3v电压,
电压不需要持久就行,一秒就够
ps1秒是为了省电,1秒设备运行完了,再存在就是费电了

网友:
6V 电源串稳压管分压,然后电容稳压,中性点接参考地,在两个开关控制导通

网友A:
没看懂是搞啥的,用正3V供电转-3V,还是用+3V的信号去控制-3V电路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搞啥的,用正3V供电转-3V,还是用+3V的信号去控制-3V电路通断

开关信号,在开状态会得到3v电压,在关状态会得到-3v电压,
电压不需要持久就行,一秒就够
,我记得电压有个元件能实现但忘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信号,在开状态会得到3v电压,在关状态会得到-3v电压,
电压不需要持久就行,一秒就够
,我记得电压 ...

你说的是元件电感吧,因为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在开关导通时为电感储能,关断时由于电流不能突变,会在电感两端产生一个反向的感应电压,但这个电压值无法通过简单的方法进行控制,另外一秒的时间太长了所需电感量非常大否则电感会饱和
在这个需求下,还是需要单独的电路,生成-3V电压,推荐使用电荷泵产生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元件电感吧,因为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在开关导通时为电感储能,关断时由于电流不能突变,会在 ...

好厉害,我这没研究到那一步,只是需要一个1秒的脉冲电压,在开关开的位置是+3v,在关位置-3v,为了设备省电只是给一段时间的电,1秒就够运行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