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修充电器!这次来个3862,物料基本齐了!图纸也找来了

楼主(2023-08-21):
炸的厉害!

网友:
很清晰的图片

楼主:
准备搞!

以前搞过一次,没有成功!

不死心!一来没有资料,二来没有物料(主要是芯片)

找了好久,家电有图纸,可咱没有id,望图兴叹,这次终于找个靠谱的图,哪位能给个芯片资料,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
小白不懂,精神上支持一下!

网友:
都哪里炸了?

楼主:
别急,慢慢来!

楼主:
原始炸鸡图

楼主:
准备开搞

楼主:
共计烧毁:1、保险丝,250v T8A
                2、取样电阻,0.25Ω,两个并联。
                3、电流反馈电阻,1k,两个串联。
                4、mos管,20N60,手头没有,20N65暂代。
                5、3862,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楼主:
电路板铜箔烧断3处,连之。
试机,先祭灯泡大法!一闪而过,有戏!
功率稳定0.2w,这是没有起振呀!
测7脚电压,有波动!从11v上升至15v,跌落,重复这个过程。
这是打嗝保护了吗?

还能坏点啥?次级检查无短路

楼主:
400v电容,电压320

网友:
靠近MOS的主变压器引脚看起来虚焊

网友:
电压保护电路检测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一般炸成这样的我就放弃了,没那个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铜箔烧断3处,连之。
试机,先祭灯泡大法!一闪而过,有戏!
功率稳定0.2w,这是没有起振呀!

7脚的辅助电源支路(R11,二极管、C8)检查下是否正常。光耦及次级低压侧也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脚的辅助电源支路(R11,二极管、C8)检查下是否正常。光耦及次级低压侧也检查下。 ...

好的额仔细检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