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亲请教个电动自行车故障灯问题,后续来了

楼主(2023-08-22):
家里一台应该是13年左右的电动自行车,前年新换的电瓶,最近偶尔用用,昨天想用的时候插上钥匙电量灯直接不亮了,以为没有电了,就充了几个小时,然后再打开,面板上电池灯,充电灯,还有个叹号一起亮了,电池电量灯一个也不亮,拧转把电机空载也转

吐槽下海宝这个牌子的电动车,新车的时候就动力奇差,电池不抗用,同价格比相同档次的其他品牌差太多了。这车产自临沂的牌子真的垃圾,

最终拆开壳子,是表盘上的可调电阻进水锈蚀了,喷点WD40就好了

网友:
仪表盘线接触不良或者坏了???

网友A:
海宝是什么鬼?我这边村里基本都是绿源、雅迪、爱玛。
唯独我的买菜小车是杂牌“绿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宝是什么鬼?我这边村里基本都是绿源、雅迪、爱玛。
唯独我的买菜小车是杂牌“绿佳” ...

临沂本地的牌子,真的差,电池差,电机差,人家电动车能上去的地方,它就上不去。。。。

网友:
有过一次改绿源电量表的经验(64改48伏)告诉你,可能是电量检测线断或相关件有坏,从电瓶正-控制器-电门-仪表,可能是小一点的红线。

网友:
一看以为是淘宝牌哈哈哈哈

网友:
电量表损坏了。

网友: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来说是仪表盘内的故障。

网友:
拆开先查是否接触不良,再换控制器试试!

网友:
是铅酸电池吗?

网友:
别修了,换新

网友:
面板坏了,乱码;了

网友:
拆开研究研究看下

网友:
直接换新车吧

网友:
这壳子还要了干啥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控制面板电路问题最可疑

网友:
电池没有问题的话将,就检查线路插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