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ppr管怎么弯曲

楼主(2023-08-22):
要弯成九十度,不知道弯曲后强度怎么样?

网友:
上弯头啊,难道你是打算不用弯头直接管子搞弯吗?

网友:
楼上正解,直接上90度的弯头就行,热熔...

网友:
里面塞弹簧,防止热弯时折憋。管外自己想办法,加个蜡烛一边加热一边转。

网友:
直接弯半径有多大?

网友A:
看弯头半径与管径的比值。如果超过50倍,不灌砂不加热都行。如果不足5倍,灌沙加热也难保满意。

网友:
当然是用焊接PPR弯头啊,那种插接的弯头也能临时凑合用

网友:
锡纸包上,插热弯弹簧,热风枪烤,绕在同直径铁管上

网友:
还是使用弯头吧,少数的就要加热后弯弧形了,还要有防止内部弯瘪的措施。

网友:
做什么用?进水吗可是不行的,拗弯了物理性状都变了,进自来水容易开裂。其他情况可以上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弯头半径与管径的比值。如果超过50倍,不灌砂不加热都行。如果不足5倍,灌沙加热也难保满意。 ...

专业啊

网友:
这是水管吗?这应该不好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弯头半径与管径的比值。如果超过50倍,不灌砂不加热都行。如果不足5倍,灌沙加热也难保满意。 ...

请教下 这个50  5 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只能加热,但要掌握好。

网友:
加热大半径可以,但日久恐有爆管风险。

网友:
上弯头是最简单的方法,其它的方法就是插弹簧加热煨弯,但是很麻烦,不建议这样搞。

网友:
穿线管可以幅度大点热弯,水管最好上弯头,防止弯的时候有暗伤憋压漏水。

网友:
PPR管子,配套的不都有弯头、三通、连接头之类的,咱不能省配套啊

网友:
坛友提供了几种方法,为什么要用一根整根管弯?还是使用弯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