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聊]感谢2258XT让我感受科技的热量

楼主(2023-08-22):
首先有请肇事M.2

因为晚上无聊么,就继续在我的小仓库里挖东西,挖着挖着挖出一条台电M.2,看型号是NS550,尺寸2280,容量128G,已经忘记啥时候买的了,只记得在NAS上服役了好久然后上次NAS维护的时候整合完HDD就把这玩意拿出来给朋友洗板清理脏东西然后就丢一边了,刚才心血来潮放在硬盘盒里测试了一下,好家伙,速度还不错

测完了准备收起来的时候,打开盒子,不小心摸到主控,烫破皮了……………………

我承认是我看CDI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是假的温度,以后我一定注意

话说台电是真能省料,自封片,还是1CEx4,也就是每个32GB,TLC!

然后拿出我另外一个同型号的看了一下,也是假的温度,可能是怕各种管家乱叫吧,也防止小白退换货,但是这个温度真的不太正常!
我知道我是放在几乎全封闭的盒子里无法散热,可是我另外一个同型号是2246XT在跑CDM测试的时候也没这么烫啊?

终究是我惹不起2258XT这位好汉,过几天挂上积分商城出掉算了

网友:
积分商城,我也有一些想出的垃圾颗粒

网友A:
SATA接口的512G 2258XT果板跑圈时得用手摸过,不怎么烫,你这个应该是有问题了。

网友B:
能不能掉到KB级,跑个全盘?

网友:
4k写入差了点

网友C:
58xt开卡时,既可以固定温度,又可以下调温度,已经是常规操作了

网友:
学习了,避免被烫

网友D:
2258XT的通病是写保护,不管怎么删除文件,断电还是恢复,我手里有5、6块了,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E:
硬盘盒的使用,我个人认为,桥接芯片有很大的责任。在使用中桥接芯片发热量要高于主控和闪存,而且几乎是和主控面对面,加之盒子密封,如没有很好的散热措施,热量堆集,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接口的512G 2258XT果板跑圈时得用手摸过,不怎么烫,你这个应该是有问题了。 ...

全封闭的金属壳,加上SSD主控和桥接主控的热量,烫破皮也只是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掉到KB级,跑个全盘?

恕我冒昧,KB级啥意思

楼主:
无缓TLC就这样了,但凡加个DRAM都不会下降到两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xt开卡时,既可以固定温度,又可以下调温度,已经是常规操作了

昨天试图开卡的时候看到这个了,但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开卡包于是放弃,加上上面写的出厂PE被设置成7000,按照TLC典型的1500PE来算这个盘寿命已经去了一半了,也就懒得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58XT的通病是写保护,不管怎么删除文件,断电还是恢复,我手里有5、6块了, 都是这个问题。 ...

直接用量产工具全盘清空啊小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盒的使用,我个人认为,桥接芯片有很大的责任。在使用中桥接芯片发热量要高于主控和闪存,而且几乎是和 ...

没毛病,不过这个已经用了很久了也就懒得折腾了,过几天打包东西直接挂商城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毛病,不过这个已经用了很久了也就懒得折腾了,过几天打包东西直接挂商城去 ...

有人回收你这个做U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人回收你这个做U盘吗

不知道,等我整理完一并挂上去先,1CE的颗粒我估计没人喜欢,而且这个板子我看着有16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xt开卡时,既可以固定温度,又可以下调温度,已经是常规操作了

难怪温度一直是40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用量产工具全盘清空啊小老哥

清过了,但是也不敢用了,都是128G的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过了,但是也不敢用了,都是128G的系统盘

这时候应该直接放积分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