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Dell灵越 15 3511(通病)A壳断铰链螺丝底座

楼主(2023-08-22):
昨晚去丈母娘家吃午饭,饭桌上,小舅子媳妇说,姐夫,我家笔记本被孩子扯坏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我说拿下来我看看,拿来一瞅,A壳上面负责固定铰链三螺丝底座全断开了,等于铰链废了。
车里有工具,就给拆解了,一看底座碎翘翘了。本来打算买个A壳给换上,后来想拆屏也麻烦,不如琢用铸工胶粘上不一样可以使用,而且没什么成本,大不了以后坏了再买A壳换,这次就纠服用。

楼主:
拆解简单,背后8颗螺丝,铰链4颗,拆电池,屏线,无线网卡线。

楼主:
和胶,注胶,晒衣夹固定,打算固化24小时再安装。

楼主:
吐槽Dell这个a壳设计真拉,那么三个塑料点,铰链阻力老大了,坏是必然的,只是早晚而已。

网友A:
超薄本都有这个问题,强度不够。个人推测:随着使用时间增长,铰链润滑逐渐失效,阻尼增大,塑料也开始发脆,导致开裂。看来以后保养不光除尘,还要加上给铰链补充润滑油。我一般修好还把铰链螺丝拧松一点。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还是厉害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薄本都有这个问题,强度不够。个人推测:随着使用时间增长,铰链润滑逐渐失效,阻尼增大,塑料也开始发脆 ...

我也有此想法,把铰链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还是厉害哟

在坛子里,我就是个小白,厉害二字愧不敢当啊

网友C:
想办法降低铰链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降低铰链阻尼,

谢谢支招,治标又治本才行

网友:
阻尼增大,塑料也开始发脆,导致开裂。  之前华硕我的华硕笔记本也是铰链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降低铰链阻尼,

我早上滴了点WD40感觉丝滑多了,还来上面出厂的润滑油看不到,但表面全是灰,而且还粘手,等晚上回去给螺丝松半圈,看看还能不能再阻力小点

网友D:
通病,DELL、东芝............众多品牌都一样,塑料发脆、开裂,说白了,还是塑料不行,固定螺丝柱的塑料太过于单薄,又容易发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薄本都有这个问题,强度不够。个人推测:随着使用时间增长,铰链润滑逐渐失效,阻尼增大,塑料也开始发脆 ...

另外用WD40润滑,短时间有效果,好像这东西挥发快,长期是不是用铅笔灰好不好,就是石墨,感觉它不招灰。

网友E:
这个方法也是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病,DELL、东芝............众多品牌都一样,塑料发脆、开裂,说白了,还是塑料不行,固定螺丝柱的塑料太 ...

懂球的,所以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用小黑的缘故,可能黑憨憨,但真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病,DELL、东芝............众多品牌都一样,塑料发脆、开裂,说白了,还是塑料不行,固定螺丝柱的塑料太 ...

再说现在那些超薄本,屏都贴在A壳上,拆卸起来真费劲,一不小心把易拉胶给扯断,唉。。。。。

再说那么薄有什么用,笔记本难道不是稳定和续航优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也是常用的。

感觉粘上也插牢靠的,感觉比原厂结实,就是铰链和A算都死在一起了,再拆换是要头痛了

网友:
笔记本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