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两项四线步进电机驱动如何做小

楼主(2023-08-22):
想做个驱动,接电源直接驱动的那种,价格便宜,越小越好,给微小步进驱动,转速可以不调
ps如果需要芯片那也直接做里面

网友:
简单,充钱就可以

网友A:
A4988应该是最小最便宜的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988应该是最小最便宜的驱动器。

但这种驱动需要单片机控制吧,有没有不需要单片机或者可以直接集合里面的方法

网友:
找人帮你开发独立的芯片,钱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做机器人用的吗?

网友B:
立华家的
这么小的电机做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华家的
这么小的电机做啥用?

玩呢,现在想办法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呢,现在想办法驱动

他家以前好像有这个驱动,
问问店家

网友:
我也需要这种驱动,也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这种驱动需要单片机控制吧,有没有不需要单片机或者可以直接集合里面的方法 ...

根据需要的引脚数量选个最小的单片机,有8脚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需要的引脚数量选个最小的单片机,有8脚单片机

也是个办法,我记得可以不用单片机也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