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tasmota 如何连接hivemq的MQTT

楼主(2023-08-22):
ESP8266刷了tasmota的固件,通过MQTT连接hivemq,hivemq已经注册过了,
有单独的网址3sb548f3406d9a9d7e3b517879db283f.s2.eu.hivemq.cloud
Port:8883
Websocket Port:8884
请问怎么配置tasmota的MQTT联入hivemq?
这个是引脚配置

下面是tasmota的MQTT配置界面

还有手机端怎么配置?
用的软件是MQQT-Client

界面

配置页

楼主:
万能的坛友,求支招

网友:
好像是不支持那个网址

网友:
broker.hivemq.com

试试这个行不行,

网友:
主机位置,填写,IP

网友A:
用户名,和密码,也要填写...具体怎么弄,不清楚...就知道这些,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名,和密码,也要填写...具体怎么弄,不清楚...就知道这些,没用的 ...

感谢回复,都设置过了,还是不行,创建过访问凭证,输入访问凭证的用户名和密码也不行。

网友:
dns解析有问题?

网友B:
大概是这样的,hivemq的8883端口是加密通信的,就是tls。
esp8266的tasmota默认并不支持tls,可能需要自己改代码编译之后才可能支持。
建议你用esp32,固件里默认是支持tls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都设置过了,还是不行,创建过访问凭证,输入访问凭证的用户名和密码也不行。 ...

那个服务器是外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这样的,hivemq的8883端口是加密通信的,就是tls。
esp8266的tasmota默认并不支持tls,可能需要自己 ...

可能你是对的,TLS加密,https://tasmota.github.io/docs/TLS/#compiling-tls-for-esp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服务器是外网?

是的,是外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是对的,TLS加密,https://tasmota.github.io/docs/TLS/#compiling-tls-for-esp8266

所以我是自己在家里搭建的mq服务,用的ha做中控。

网友:
太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