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室外机组风扇电容损坏,大鼓包

楼主(2023-08-22):
     前段时间的持续高热天气,家里一台大2P的空调由于连续工作终于罢工了,经过检查,是室外机组的风扇电容损坏。参数3.5微法500V,CBB61启动电容。几块钱更换了一个,完美修复。

网友:
工作没少干,累毁了。

网友:
自己动手至少省200,晚上加鸡腿

网友A:
是不是传说中的发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传说中的发财电容

发财电容一般是变频机上的

网友:
你这个真好拆,海尔的很不好拆

网友:
死相很惨,长期超负荷工作,气温高,所以挂了

网友:
风扇电容,压缩机电容大热天很容易挂

网友:
好不好拆取决于你的空调外机人好不好过去

网友:
主要还是质量次

网友:
传说中的发财

网友B:
和我家的空调一样的毛病,就是不知道现在网购的电容耐用性怎么样?有没有好点的电容,毕竟,换一次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家的空调一样的毛病,就是不知道现在网购的电容耐用性怎么样?有没有好点的电容,毕竟,换一次太难了 ...

BM百明。。。

网友:
主要还是质量差,压缩机电容坏的多,

网友:
大部分的空调外机都装的人不好过去

网友:
换一个外机的电容,一般150

网友:
品控太差了。

网友:
在高层外面的空有技术也难搞!

网友:
是35UF的电容吧,我去年也叫修空调的换了,空调外机在墙外,3楼危险,要不然我自己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