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破壁机漏电维修

楼主(2023-08-22):
朋友的破壁机,说是漏电,

怕家人使用出现危险,把插头剪了,
现在说是不要了,送给我,
这个中间连接的地方有个耦合插座。
负责给上面的杯体供电有加热功能。
我用不到加热功能 ,可不可以拆开底座,把这个耦合插座的供电全断掉。
只用他的破壁功能。还能防止上面的杯体漏电。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断掉后供电后,
下面的主机会不会提示检测不到杯体,出现错误。
请高手给分析一下,这种6线的接口,有没有检测反馈电路。还是纯纯的通电功能。

网友A:
放心大胆的做吧,六孔插座旁边有个工作开关,只有杯体放上去压住开关,下面的电机才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大胆的做吧,六孔插座旁边有个工作开关,只有杯体放上去压住开关,下面的电机才会工作!
...

我知道那个小圆点压下去才能转,我怕机器检测不到上面的加热电路会报错。

网友B:
生锈了还用个屁。铁锈伤肝。而且润滑要重新加,食品级润滑剂很难搞到手。
打非食品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锈了还用个屁。铁锈伤肝。而且润滑要重新加,食品级润滑剂很难搞到手。
打非食品还可以。 ...

外面的是脏点,没擦,
杯体里面还可以都是不锈钢的,没生锈
修好也不用它打直接吃的东西。

网友:
漏电的机器扔了不用,你这非要省省就测一下是电机漏电还是加热器漏电

网友:
我觉得吧,食品类的东西,还是不要用二手的好,最好还是自己买全新的,这个一看就使用年限过多了
非要用的话,尝试一下再说,别都没通电就已经开始假如和会不会了

网友:
还是先检查哪里漏电吧。

网友:
可以改,,,但还要改一下线路板,,要不然有故障代码

网友:
简单一点的,前面加一个漏电保护器使用,只要保护器不动作,就可以安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