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唐充电跳闸,拆充电机发现继电器附近炸了,请教如何修?更新过程

楼主(2023-08-22):
比亚迪的老唐电动汽车,上周最后一次充电充了半个小时突然停了,然后之后再试充电就跳闸,换了几个充电桩都跳闸。

看网上说应该是充电机坏了,但这个车已过保,售后换整个模块要四千,只好自己拆开研究下。拆开发现里面的两个继电器附近炸了,测保险管居然没炸,MOS管也没炸,看抖音上有些维修视频一般是MOS管炸,这个部位炸的似乎很少。感觉很奇怪不知道为啥会炸?是否有什么引发它炸的?

这个电路图资料也没搜到,只有抖音上有些人卖培训课的,请教下该怎样修?

充电机在车后备箱左侧,但还要拆开左侧护板才方便卸下来

拆护板拆坏了一个卡扣

这个接头费了半天劲,原来是要转一下拔掉

拆车真是体力活,花了几小时终于拆下来了

看到充电机底下有锈迹,疑似是从加油口流下来的油或者水?

开拆这个模块,没有胶,居然连密封条也没有

这是第一层板子,是负责信号驱动的

这是第二层,主要是功率管

第二层不好拆,以为底下有螺丝,所以把背面也拆了,结果发现背面只有风扇

慢慢抬终于拆下,发现炸的地方了

拆掉两个继电器,清洗了一下,看到板子上炸了个坑

压敏电阻也裂了,但型号看不清了,不知道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

该怎么修?要换板子吗?也没电路图不知道为啥这个地方炸?

(更新到54楼 修复过程)

网友:
怎么感觉是有线材外皮破损,搭在了保险管上短路炸了啊

网友:
你这个不只是炸洞了,pcb的铜箔都炸掉了

网友:
看样子是继电器引脚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
还好没起火,保险丝不是坏了?

网友:
有一点进水的感觉,安规电容这些是不是短路了,有可能是继电器打火造成的,换这部分原件,粗铜线并联到原线路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继电器接触不好导致发热把锡熔了导致短路炸铜箔了。

网友A: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话说我也没看到MOS管,到底哪个是MOS管?

网友:
先看下是否短路。感觉像是虚焊了  发热  烧掉引脚,通电不炸鸡的话,测一下继电器引脚上是否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话说我也没看到MOS管,到底哪个是MOS管?

MOS管在下层板背面,量了下没击穿,忘了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在下层板背面,量了下没击穿,忘了拍了

大家都没见过这玩意的拆机,尽量拍全点让大家长长见识,顺便理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没见过这玩意的拆机,尽量拍全点让大家长长见识,顺便理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

好的我回去再多拍些

网友B:
安慰楼主,建议换板子,或者换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慰楼主,建议换板子,或者换模块

保险的一端烧成那样很奇怪,更奇怪的是保险居然是好的,怀疑是不是保险前面的电路发生了短路,不然保险早烧了。猜测是不是压敏电阻在保险前面,压敏短路了,然后硬烧导致烧成了那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后面的电路应该都是好的,前面烧掉的这些应该很好修,具体还要楼主自己分析一下电路的走向看看保险在电路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网友C:
不应该4S质保处理吗???不给质保??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找厂家比较好,设计缺陷。电子产品耐久性都是问题,涉及安全最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4S质保处理吗???不给质保??

过保了估计,,另外安装处可见钢板生锈,可能是进水,,PCB没有做沉金,抠得一批,然后车子价格并不比合资便宜多少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抢救一下的

网友:
找高手吧,感觉可以救,没有太大问题。压敏是对地的吧,感觉像进水造成短路,量量其他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的也是2015老唐,前段时间车载充电器坏了,不能充电,快递到上海一个修这个的师傅,800元修好了。你这个既然拆开了,方便的话能否跑下线路,看充电口到车载充电器后的交流220v是不是整流为300v的直流给变压器和MOS管?是的话,我想买个二手的比亚迪的直流转交流充电转换头接直流充电桩协议板后直接从充电口给300v直流电充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