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白炽灯(卤素灯)能不能用直流220V供电

楼主(2023-08-22):
问题如题。

目的是解决频闪问题
白炽灯是最舒服的光源,不接受反驳。除了电费,其它都是优点。
功率在百多W,不适合用低压。

网友:
完全没问题,白炽灯就相当于一个电阻。

网友:
可以,交流220V有效值=直流220V

网友A:
接一个1比1 的变压器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1比1 的变压器会不会好一点

肯定是不行,频率不会改变。再说了,这个变压器块头可不小,成本可不低啊。

网友B:
欧司朗有12V 100W的卤素灯,光效有30多lm/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欧司朗有12V 100W的卤素灯,光效有30多lm/w

相同功率,要么电压高、电流小。要么电压低、电流大..............

网友C:
    低压灯灯丝粗,热惰性抑制频闪效果很好

网友:
当然可以220V,整流谑波后有300多伏,得用变压器先降压再,整流谑波。用可控硅降压后再整流谑波也可以。

网友D:
为何要用直流的呢?用是没问题的,就怕功率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灯灯丝粗,热惰性抑制频闪效果很好

这个理论还是有用!就是这个电源不好弄,100来瓦。
除非专门做一个灯具,车床上就有低压灯,普通灯泡一样。家里用,还是要与其它地方灯泡一样为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用直流的呢?用是没问题的,就怕功率会下降。

我是想在农村的小客厅弄一个灯,孩子们在下面写作业。因为那里有烤火桌,冬天特别舒服。
功率下降没问题,有那种5个灯一组的吊灯,可以随时调整每个灯的瓦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欧司朗有12V 100W的卤素灯,光效有30多lm/w

燃烧自己的绳名?

网友:
除非灯泡直接工作电源是变压后交流,也就是灯泡前有交流镇流器(或者降压装置),否则不是问题。白炽灯一般直接接市电了,极少前面加额外电源装置的,这种情况接直流220V没问题。有带隔离变压器的不可以。有卤素灯前面带额外电源装置的,一种是灯泡低压交流工作,这种输入直流不行。一种是低压直流工作,前面带个直流电源,这种直流也可。

网友F:
当然可以。220V的直流不好弄吧!

网友G:
卤素貌似没有屏闪问题把。灯丝没有那么快的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220V的直流不好弄吧!

好弄,搜了一下,有这种产品卖,40  50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卤素貌似没有屏闪问题把。灯丝没有那么快的反应速度

理论上它有也明暗,只是人的眼睛发现不了,以前农村电压低的时候可以看得到闪,电压够的话,不易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燃烧自己的绳名?

标称寿命100小时来着,是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