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西门子洗碗机23e800ti检查供水管指示灯闪烁怎么修

楼主(2023-08-22):
洗碗机一周多没用,再用就出现检查供水管指示灯闪烁,洗碗机里积了水,后面再试,能排出积水,但过滤网下面还是有水,但排完后指示灯又开始闪烁。
再试了多次,能听到似乎是水泵工作的声音,但一分钟左右后停了,仍然闪烁。
后来网上搜了帖子,说可能是干簧管坏了,拆开外壳,看到水路板,干簧管在内侧,就没法再拆了。
有那位大神可以指导下怎么拆,再装回去怎么避免漏水。

楼主:
补充,进水部分看起来黄黄的,这个正常吗

楼主:
昨天啄木鸟的师傅来看了下,说型号太老修不了要找西门子的。
我后来自己把水位计拆出来了,还是比较容易,先逆时针拧开内仓左边壁上的通气孔(要稍微大点力),就可以慢慢把水路板掰开一条缝,掰时要注意下面会有水流出来,然后伸进去打开水位计的盖板,用小螺丝刀小心的撬下来就行了。
但是用万用表测量水位计也是正常的,不上磁铁是短路,上了磁铁就形成了通路。用橡皮擦清理了触点,装回去故障依旧。我试了下用磁铁吸附水路板上的转轮旋转几圈,会有少量水从进水管进到水路板里,但很快就没了。不知道是不是真是水位计的问题。今天买的单簧管到货,准备找人替换水位计上旧的,再试试有没有用。不行就只有找西门子维修了。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