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比亚迪左右钢板不一样,是良心还是耍小聪明?

楼主(2023-08-22):
比亚迪左右钢板不一样,是良心还是耍小聪明?

网友:
深谙应试教育的精髓

网友A:
其他品牌的车型是单层还是双层?

网友:
这个还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品牌的车型是单层还是双层?

是一块补强结构,看样子是另加上去的,所以我认为其它车是没有的

网友:
是否只有特检车才有?测试车。

网友:
看不见的地方能省就省,能钻法规漏洞就钻。违法违规的成本太低

网友:
这是啥意思?难道没有标准

网友:
这在我国已经见怪不怪了!

网友:
如果宣传卖点里从来没有提过把主驾双层加厚,只能理解为副驾减配啦

网友:
这算啥,当年一辆疑似大众CC被路灯杆腰斩的事,在互联网上没有掀起一丝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品牌的车型是单层还是双层?

其他品牌车辆无论是单层还是双层,应该是主副驾都一致,所以不算减配
特别指出来,说明可能是使用的钢材材质强度不够所以需要加强,否则会过不了碰撞测试

网友:
别的车都是单层的。 比亚迪特意加强了主驾驶。

网友:
如果说其它车主副架都是单层,而且和秦单层的强度一样,那秦主驾的的双层补强结构就是业界良心,不论是为了应付25%偏置碰撞测试,还是真实地为驾驶员考虑。

如果其它车都是双层,泰在副驾改单层,那就是减配,骂它祖宗十八代。

我觉得,不能单纯只对比秦的主副驾材料区别来说事儿,还要参考其它车辆的情况。

网友:
以前日系经常这么干,现在###也学着了

网友:
记得中保研做过一次瑞虎8副驾驶碰撞,结果没有公布,不过恰恰被网友拍到了,多少速度的偏置碰撞会让A住都没了?
所以说副驾弱是常态

网友:
正常    企业做大了,逐渐从粗放转向精细了,接下来就该是压榨最后一分利润的时候了

网友:
左侧碰到概率大,正常设计。

网友:
岛国用这个设计就是验证码。
某车企用这个设计就是精妙绝伦。

网友:
说个隔壁车企从我们这给加工供料的真事,某利车企,用低等级钢板加工车底盘,送货之前更换标签,冒充合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