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0块包邮的杂牌电开水壶的底盘不像上次拆美的用铁插簧但也是很苟的...

楼主(2023-08-22):
铜线?如果铝线会发热

插簧用的都是铜的,

零火线弹片用的铜的

也是会省,地线弹片用的铁的。

网友A:
以前一个电水壶最少一百以上,现在的水壶二三十大把,所以成本控制真的是卷的厉害

网友B:
便宜的代价就是 偷工减料

楼主:
这个已经算是良心货了。

网友:
怪不得现在得电水壶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个电水壶最少一百以上,现在的水壶二三十大把,所以成本控制真的是卷的厉害 ...

便宜的都不是不锈钢,有一股子味道在里面...

网友:
我喜欢用大的一体化热水壶把水烧开冲到大的热水瓶里。

网友:
现在的电水壶质量都是一般,厂家为了压缩成本。

网友:
看着还不错,好像是铜。用磁铁试试。

网友:
现在都是能省就省,不管是不是大牌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代价就是 偷工减料

贵的也一样偷工减料。即使是3倍价格的英国STRIX温控器和耦合器,也是用的压接铆接,并不是大电流最安全的熔焊(点焊),电线压接点发热也大。
都在摆烂。
还不如买小功率小电流的相对安全一点点

网友:
虽然便宜的大行其道,贵的也还是有的。为了自身健康买大品牌的还是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代价就是 偷工减料

说好听点就是降成本。

网友D:
20买个底座也算是天价了,再用铝铁也真不叫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的也一样偷工减料。即使是3倍价格的英国STRIX温控器和耦合器,也是用的压接铆接,并不是大电流最安全的 ...

又来了很有怨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买个底座也算是天价了,再用铝铁也真不叫一回事了。

20快当然是带壶的了,怎么会

网友:
成本能省就省,卖的便 宜

网友:
仅买了个杂牌电开水壶的底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快当然是带壶的了,怎么会

20块一套,那线肯定是铝线了,见过百光左右的还是铝线的。

网友:
都是铜的,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