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10块钱撸的保身欣 bsx231 指夹式脉搏血氧仪,拆解和基本原理介绍

楼主(2023-08-22):
给家里老人买的,这个模样的牌子很多,大多20几到几十块不等,板子也有几个版本,马宝看了一圈有家医疗器械专卖,标价10多块钱,于是红包后10元出头到手。

几天后到货

参数 厂家啥啥的

侧面

送了两粒7号,还有说明书合格证啥的,说明书一大篇,看起来是正规产品。

外观,lcd显示,比数码管的能多显示一些信息

属于指夹透射式

反面电池盖和参数

电池仓

电池仓比较特殊的地方,两个串联电池正极和负极都是一顺的,不像常见一正一反安置,原因是外壳设计的原因,如果电池一正一反,负极这面向上就会很难取下电池。

开机显示 血氧仪 英文

可以横屏显示

也可以竖屏

反向横屏

反向竖屏都行比较灵活,开机后短按按键切换。

透射式血氧仪基本原理就是利用血液中氧合血红蛋白(HbO2)还原血红蛋白(Hb)对不同波长照射光吸收率不同来区分获取不同吸光度。
下图红光和红外光对血红蛋白有不同吸收率,660nm的红光对Hb吸收最大,920nm红外光对HbO2敏感吸收最大,因此使用两种不同波长led照射手指来分别获取两种血红蛋白的吸光度。

测量方式如下图,上面双路led 下面双路光电管,手指戳里面检测血红蛋白的吸光度。

吸光度包含交流成分和直流成分,直流成分来源于皮肤指甲等的固定吸收,交流成分来源于心脏跳动带来的血液脉动。血氧浓度(spO2)公式 :吸收系数R x(红外光交直流吸收倍数/红光交直流吸收倍数),红外和红光分别对应两种血红蛋白吸光度,吸光度随血氧饱和度变化。

下图实物测试图,具体参数看标注。其中pi%表示灌注度,血流灌注指数PI(正常4-5),数值大小反映身体的血流灌注能力,即小动脉的搏动强度。如果超过正常范围,提示机体内的血流灌注可能较强,可能存在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疾病。从而使心脏泵血情况改变,使小动脉血流量增加,导致搏动性组织吸收的量增加,我就有点儿高血压。

横向显示

长按按键进入设置,具体功能看标注。

张开夹子后露出发光管和光敏管,手指戳进去遮挡光敏管会启动检测,无遮挡几秒后自动关机,进入低功耗模式。

去除发光面胶垫后露出小板

胶垫硅胶材质

发光小板,有一颗双led,分别发射红外和红光

可以看到,左侧是红光右侧是红外

取下光敏面硅胶垫

光敏管实际上是一颗硅光电池

拆开

夹子的弹簧

主板

前壳

主板正面下半部分,中间硅光电池,两侧是两颗4运放,用来对接收到的信号取样放大滤波和整形。

8544运放资料

硅光电池特写,可以看到内部有两颗光电池,但是只有两个引脚,说明接收两路光线时实际上是分时操作的,即检测完红光,再检测红外光,对应两个单元去分别接收。

用了一颗20脚单片机,左侧是升压和降压ic,由于3v电池供电,内部电路3.3v工作,因此需要先给电池升压后再降压。周边mos 三极管 用来控制供电 喇叭驱动 led驱动 等等

mcu特写

资料 灵动微mm32f0010a1t

sot23-6查无资料,实测升压ic,输出3.3v

sc70-5封装的3.3v ldo,降压稳压后给单片机运放等等供电,工作电流几十ma。由于开关机通过外部电路联动按键供电,因此静态功耗基本为0,实测1ua。

sgm2019-3.3 ldo 资料

反面液晶屏

背面背光模组和压电片

pcb版本信息

下面演示视频,准确度未知,但单人多次测试结果变化不大,重复性尚可,多人测试可以呈现出不同结果。插入非生物不显示脉搏和血氧信息,憋气到快窒息延迟10s左右血氧浓度会低于95报警,说明检测结果有一定真实性,但是由于检测和血液循环存在延迟,憋气到极限后血氧并没有立即发生变化,憋气结束10秒左右才开始检测到血氧低开始报警(急促的报警声),随正常呼吸几秒后血氧逐渐恢复正常,停止报警。

网友:
拆的真详细!

网友A:
讲解详细,学习啦。

网友:
这种产品还需要校验么?

网友:
能检测准不准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拆的真详细!学习啦。

网友:
可以自己拿模块做一个,不过花的时间不如买一个

网友:
你这个成本比我那个高,我那个是数码管的,血氧总是98

网友:
我们不只看到拆机,还被科普一回,

网友:
十块钱出头不贵啊,之前论坛积分2600换过

网友C:
这东西在疫情刚放开时老贵了,几码百把多块钱。不少商家赚嗨了。

网友:
挺不错的,还测试了准确性

网友:
小小东西竟然这么复杂,红包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在疫情刚放开时老贵了,几码百把多块钱。不少商家赚嗨了。

都是炒作的,实际上一般人根本不需这个,包括楼主拆完,扔抽屉吃灰,一个“电子垃圾”就这样闲置了

网友:
教科书式的拆解,建议再把原程序分析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解详细,学习啦。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的真详细!学习啦。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真便宜

倒是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