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么高的电压,得多交多少电费啊

楼主(2023-08-22):
前几天网上听说有人电压高烧了功放
今天风扇最低档就玩命嗷嗷转
一量电压
mmp

还有什么电器怕高电压
会不会加速老化
突出一个没有内需创造内需

网友A:
这个可以投诉了,标准220V+7%/-10%,功耗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理论上电压提升10%就多用21%的电,影响寿命就不说了

网友:
我老家电压180v,,洗衣机没力,,洗衣服都费劲

网友:
功率=U*U/R,存电阻性电器,功率大不少,毕竟是电压平方关系

网友:
根据国家标准和电能标准的要求,
允许的电压偏差范围一般为+10%~-6%,
244v的电压超出了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

网友:
电器都怕高压,曾经洗衣机,太阳能上水器烧过!拆修,全是变压器供电部分烧了!

网友:
那些没有经过转换电路直通的设备功耗都会增加吧

网友:
变压器出口可以提高到+10%,而供电点(入户)最高不超过+7%。
所以有235.4和242两种说法。

用工频变压器245V的确有可能是会有些时候不行的。。。不过工频变压器很多厂家标准电压设置是230/240V
一般来说电费也差不了多少。。。用电大的电热水器空调,电压高,功率也大啊,通电时间变少了。。。

一般来说如果太高了,可以打电话了。。。也不一定调变压器。电网会把距离远的用户改到电压高的相上面,弄平衡了电压能好点。。。

网友:
回家也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投诉了,标准220V+7%/-10%,功耗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理论上电压提升10%就多用21%的电,影响寿命就 ...

打了9559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投诉了,标准220V+7%/-10%,功耗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理论上电压提升10%就多用21%的电,影响寿命就 ...

现在这些电表精度极高,电压又提高了,最后导致电费暴涨,所有很多人反映换了新的智能电表,电费成倍上涨

网友B:
现在家里很多电器开关电源居多,电费不一定多交 。
不过电压超过额度容易导致余量不足的机器烧毁。

网友:
我的ups输出电压设置230v,可以选择220,230,240
高压转换有253,257,261,265低压转换有,208,204,200,196选择

网友:
电压高了,电流不是小了么?怎么会涨

楼主:
来了个人,我爸还认识
量了一下,239了,说没辙,blblbla

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家里很多电器开关电源居多,电费不一定多交 。
不过电压超过额度容易导致余量不足的机器烧毁。 ...

希望家里电器质量过硬吧

网友:
我家也是压着234V的最大标准,电压偏高。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影响设备寿命,电费差异不大吧

网友:
244v这电压也太高了,可以报修了。

网友:
电费不是计算的功率,跟电压没什么关系吧。电压高确实对一些设计余量不大的电器有影响。但240应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