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突发奇想能不能直接红外线接收脚接io脚用?

楼主(2023-08-22):
突发奇想能不能直接红外线接收脚接io脚用?

家里老旧家电不能连wifi顶多就一个红外遥控器。
红外接收头应该就是光信号转成数字信号的吧。能不能记载8266的io脚上,然后接入wifi,然后发送相应的红外遥控器东西,开控制这个家电
有大佬搞过吗?比如风扇,带遥控器,风扇上只有几个基础按键,遥控器上有更多功能按键,如果8266接在按键上遥控器上多出来的功能就没法用,还是只能遥控器对着按
如果可行就能全部接入连接wifi接入其他平台统一控制了。

网友:
只要解码控制指令,手机都能控制

网友:
就算直接不行,也能通过转换电路接入吧

网友A:
这种商品早就有成品在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商品早就有成品在卖啊

什么名字?区淘宝搜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名字?区淘宝搜搜

wifi 红外遥控,自己找合适的

网友:
红外接收头的输出脚的电平信号和WIFI模块的IO的电平信号不一样。直接接肯定不行。而且信号的协议也不一样。解码不了的。。

网友:
肯定需要解码啊,NEC RC5 还有索尼的各种红外编码协议, 每一个按键按的时候都是闪烁多少次,有编码的,你接io你告诉我 开机闪几次,音量闪几次,你觉得肉眼看出来吗,你说你眼睛厉害能看出来,但是从你问的问题说明你不会单片机编程,所以还是不行,直接买模块改吧 ,能学习那种,或者直接上智能音箱带红外遥控那种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不过大部分IO脚的驱动能力不行,需要加电平转换,红外LED毕竟还是需要电流驱动的。

网友:
无数这样的产品了。lceda 上把这个当课程了,很多学生发的作品都是这个。esp8266 arduino 有 IR 库,专门做这个的。还可以分析红外的编码。

网友:
你这想偏了。直接WiFi红外遥控器就可以啦。比如博联、米家都有,好多品牌都有,有的空调智能插座还赠送这种功能。一个控制多个红外设备,只是做不了反馈。。

网友:
这种通过wifi控制红外遥控的家电模块和成品很多了,你也可以用arduino编程来通过8266自己搞,搜搜有相关程序。

网友:
这种产品有好多,米家,小爱,小度都有现成的卖

网友:
我师傅说了  完全没问题

网友:
简单的很, 不用拆电视的
esp8266 esp32接红外发射管就搞定了

网友:
空调伴侣就可以了啊,只是觉得没有反馈不好用